如何设计变频器控制电路????

楼主(2011-11-01):
我得项目是:0.75KW的电机带动大约500公斤的工件旋转,请问我得急停是直接切断输入给变频器的电源好,还是接变频器的端子上得急停??请各位多多帮忙!!!直接切断变频器输入电机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A(2012-04-13):
建议你  接变频器的紧急停止

直接断电  对变频器的整流桥有冲击

断电后   电机是处于自由停止状态    与工频断电   的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