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关于罗升触摸屏与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原来系统是一台西门子的PLC S7-300与罗升HMI通讯,现在客户有新要求就是这个系统同时要与电脑通讯,我打算采用MODBUS协议实现HMI和电脑通讯,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电脑怎样去读HMI中的数据,不知道HMI从PLC中读出的数据存在哪里了。HMI用编程序吗?

网友A:
电脑与HMI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这样即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我司有大量的触摸屏通讯线,种类齐全,欢迎来电咨询:0755-27932080 #809 唐小姐,技术热线13928432812.

楼主:
我的这个屏没有以太网接口。

网友B:
没有以太网有什么?串口?USB,有啥介绍呗。。。只要抛开与PLC的那个接口,随便选个就可以吧?

楼主:
还有两个485接口。

宏程序怎样把S7-300西门子中的数据DB1.DB10的值存到@10中啊

网友B:
那就找个485转232的卡,然后和PC连,是在不行再找个232转USB...

网友C:
双口通讯,比如你用com2 485连接西门子300,然后再用com1 rs232 连接电脑:

在软件中建立两个连接:

2.如果你想把DB1.DBW10读到40010,那么写宏指令:

3。总体就是,建立两个连接,用宏指令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