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如何自学习电机常数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现在有三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如何进行电机常数自学习。

楼主:
一台电机如何学习三台电机

网友A:
三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

楼主说明白些,这三台电机什么控制逻辑,什么关系

不然不好下手回答啊

网友B:
你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是用一直接拖动三台电机,不建议用电机常数学习,标量模式下控制就好。

网友C:
三个电流加一起,电压一样,功率用三者和

网友D(2011-12-18):
指的是一拖三下变频器自整定吧,施耐德ATV71的变频器要是自整定,只能在一带一的模式下进行自整定。

网友E:
您好,您用的是那个品牌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内都有1----3套电机参数设置,如富士G1S 的分别有, P    A     B 三组电动机参数,可分别设置.分别自学习.

网友F:
好像大多数变频器都只能对单独一台电机自学习吧!!!

网友G(2012-03-24):
开环最多一拖二自学习,闭环只能1对1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