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2100-75KW上电显示E010

楼主(2011-11-01):
一台艾默生TD2100-75KW,上电显示E010,检测点F0为高电平5V,单独给电源板和主板加电,显示E010,把能换的都换了,F0还是高电平,短接FO报警光耦,正常不在显示E010,F0为低电平。

碰到过的朋友,都来讨论一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搞过这么深的

报010的时候一般是模块或者是主板检测故障

单独给主板供电还报010,是不是就说明主板问题?

还是等高手回答吧

网友A:
⑴变频器瞬间过流
⑵输出三相有相间或接地短路
⑶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⑷环境温度过高
⑸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⑹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
⑺功率模块桥臂直通
⑻控制板异常
刚查了下就这些故障的可能,从楼主描述的情况就排除了前七种可能。看来就是主控板有有问题了

网友B:
E010  功率模块故障,先要确认模块的问题,然后检查驱动板。

网友C:
建议先断开驱动板即电源板的R79再上电,如果还报,那肯定就是CPU板有问题了。如果有需要请加Q聊:2463560485

网友C:
刚看错了,按照你描叙的那CPU板肯定没问题了,你可以量下驱动板上U7的2,3,4,5脚,正常的电平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那个不对就往前面找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