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PLC扫描周期?

楼主(2011-11-01):
如果没有台达PLC,光用WPLSoft编程软件可以查看到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吗?

网友A:
应该不行的吧,不同的PLC扫描周期应该会有所差别吧,软件里又没有仿真器,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B:
我只知道扫描时间,用wplsoft运行程序并监控,扫描时间在最底行(程序步数的左边),是这个吗?

网友A:
直接使用D1010,就能看了,这个就是扫描周期的值

网友C:
没玩过台达的PLC,SIEMENS 或是M 三菱的用SIM仿真软件里也能查看扫描时间

网友D:
如2楼sileizhihen所说,程序运行监控时,有扫描时间显示;
软件仿真时,也有类似的显示,不知道准确度如何、哪一类指令准一点。

网友E:
仿真的不准的,最好还连上PLC,到扫描周期寄存器中可以看到!

网友F:
仿真的不准。还是要用PLC来看。

楼主:
我使用了一下仿真软件,让仿真软件开启并运行,在左下角信息栏会显示扫描时间,但在仿真软件中有很多指令不能模拟运行,所以我认为仿真软件中显示的扫描时间应该少于实际PLC扫描时间,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