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采用外置制动电阻?

楼主(2011-11-01):
请教高手:伺服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采用外置制动电阻?是不是一般都用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再生能量较大时,比如负载惯量较大时快速停机。

网友B:
在快速停机内置的制动电阻满足不了要求的时候,就要考虑使用外置制动电阻了

网友C:
快速制动时使用!一般不用啊,呵呵!

网友D:
当出现再生制动过压报警时需要

网友E:
负载大,需要急刹时选用。

网友F(2012-08-10):
制动电阻的作用,把动能转换成电能释放掉。驱动器中通常有电容,用来存贮转换出的电能,但是电容的容量有限,超出部分就需要用电阻来释放掉。选择时要关注电阻阻值,说明书肯定有最小阻值要求的,当电阻过小时,泄放电流太大会烧坏伺服内的电子器件。
当然电阻太大,电能释放速度慢也会导致内部电压上升,损坏驱动器内电子元件,所以要按照说明书的推荐值来选择

网友G(2018-01-11):
请群主,给答案。我看到的是垂直方向运动,加了制动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群主,给答案。我看到的是垂直方向运动,加了制动电阻

楼上已经说出来啦,就是负载惯量大减速快时候伺服自身内置电阻消耗不完能力时候。假如自身为E1,总能量为E,所需外置电阻需消耗E2=E-E1。根据功和运动时间算出功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