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7111 具体情况是。。

楼主(2011-11-01):
大车行走2档没事,当换挡到3.4档时,变频器报7111  。 当把电机负载摘下,制动电阻摘下时,试车不报故障。制动电阻箱量电阻是2.8 额定是2.7      变频器是ABB的 。 求助诸位能人 给咱解释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制动功率不够,可调整刹车相关参数。不行可以适当减小制动电阻的阻值并加大电阻功率。
还不行看能不能外接制动单元,或更换功率稍大的变频器。

网友A:
把负载摘下时,没有惯量也就不用制动,所以不会报故障。

2档位时惯量较小也不会报故障

3、4档位时速度较大,就需要较大的制动电阻,所以会报故障

楼主:
那之前也没报故障啊,突然报的故障。电阻没坏啊 变频器也没坏啊

网友B:
你这种情况,电阻发热厉害吗?如果不发热,是变频器制动单元损坏了,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正常工作下,3、4档停车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如果高于U*1.732(U输入电压)*0.3,还没有下降的意思,就更换制动单元就好了。

网友C(2012-02-11):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电阻发热厉害吗?如果不发热,是变频器制动单元损坏了,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正常工作下,3、4档停车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如果高于U*1.732(U输入电压)*0.3,还没有下降的意思,就更换制动单元就好了。

你这算出来是多少啊  胡沁啊

哎 叫我说你啥好啊  直接面板显示不久完了么  670V以上 触发故障报7111
一般的话行车行走出现过压 有两种情况
1,加速过程 在到达指定转速时会有一个过压  变频器要 抑制上升时的加速度 保持指定速度 电机会处在发电状态
 一般 过压范围较小  但行车总质量大的话也会触发过压
2,减速过程中

如果有制动单元的话  先检查制动电阻   楼主没有提供变频器的容量 所以没法给出测量范围 从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应该是 132~160KW 的ACS800变频器  (钢厂,船厂??)  频繁的动作会使制动电阻的温度升高 阻值变大 看看散热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