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巨朋PLC CPU224+的485接线端子怎么用?

楼主(2011-11-01):
最近买了个你们的带2个PPI通信口的CPU224+,左上角有个跟CPU224xp一样的接线端子,请问那个怎么用的?上面标着A0 B0 M A1 B1 M。

网友A:
本人刚用过,那是用于RS-485通讯的,A0+与B0-是一组,对应0#通讯口,A1+与B1-是一组,对应1#通讯口。

两组通讯口等同于9针接口,有了它,就不需要从9针口中取线了。

楼主:
谢谢,我今天试一下看看,这个设计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