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Tpc与CAN-RS232模块通讯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请教了~~~

有一个传感器,其参数通过CAN输出,协议是SAE J1939。本来通过can-usb卡可以连接到电脑用labview编个程序来读取数据。

但是现在要求,不使用电脑,能够读取数据,并保存在U盘里。

我想问的是:用MCGSTpc触摸屏(如tpc7062) +   can-rs232转换卡   这个方案是否有效可行?其实我只要读取保存两个数据

关键是触摸屏与can-rs232转换器的设备驱动该怎么办呢?

先多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如果是CAN总线,屏需要定制的,驱动不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话,也是需要联系销售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