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器控制PLC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1-11-01):
三菱伺服器MR-E-20A-KH003,用三菱FX2N-48MR型号的PLC控制,程序怎么写?哪个有相关的程序例子?请各位大侠指点!

现在设备已经与PLC 连接,在操作面板上预留输出控制端子:OPC, SON, EMG, PP, NP, ST1, ST2. 应该是用端子控制而不是作为扩展模块吧。脉冲指令可以用PLSY吗?哪位如果能帮忙,请帮我做个简单的例子发到我邮箱305719271@qq.com,非常感谢!

网友A:
FX2N-48MR不可以用脉冲控制伺服。

网友B:
请楼上乔工赐联系方式,站内信也可

网友C:
PLC  选型错误,继电器输出的PLC没有脉冲输出信号。另请加我QQ,我让我们工程师和您联系。

网友D:
控制伺服要用1S或者1N或者高级的Q才行,2N不能控制的,还有输出要晶体管的,不过如果要控制多台的话可以考虑下台湾永宏PLC有意思看我的个人博客

网友E:
选型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选型错误,继电器输出的PLC没有脉冲输出信号。另请加我QQ,我让我们工程师和您联系。网友C的签名档三菱 QQ:553115780    手机:13611984775

蛮子姐姐,回帖了。。。。。。。。。。。俺滴个神啊

网友G:
FX2N-48MR+位置模块才能控制伺服

网友H:
同意楼上的,你应当好好看一下伺服控制模块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I:
楼主。你要程序是吧?

楼主(2011-12-22):
谢谢各位,我基本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