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35期-螺杆泵数字化建设看法

楼主(2011-11-02):
讨论主题:螺杆泵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油田采油中,数字化建设也需要针对螺杆泵的工艺特点进行设计,请说明下螺杆泵数字化建设中看法。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8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8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100MP(相当于1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特别奖:2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特别奖说明:特别奖主要奖励给获奖次数少于3次的ID。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远程控制终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RTU产品链,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基于RTU技术,安控科技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等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此外,安控科技还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安控科技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3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成立于1998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安控科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建立了一支以高级工程师和专业研究生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打造了一支经过市场历练的高效经营团队,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安控科技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已经拥有了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覆盖了所提供的所有自动化产品和控制系统。安控科技的研发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北京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部分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商务部出口研发资金项目,受到政府嘉奖与资助。
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北京市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第一批信用企业,安控科技在国内同行业中较早的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系统集成、建筑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等各类资质。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协作、严谨、勤奋、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级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网友A:
潜油螺杆泵采油技术与目前采用的柱塞式抽油机、潜油离心泵和地面电机驱动螺杆泵等采油技术相比,具有低耗、高效的优点,在高粘度、高含砂量油田以及海上平台、斜井等的采油作业中具有明显优势,市场需求逐年增加。螺杆泵采油系统由潜油电机、专用减速器、专用联轴体、螺杆泵等组成,传统设计方法无法有效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能充分利用零部件信息资源,缺少有效的数据管理和过程管理,难以解决系统中各个部件的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的合理匹配问题。将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于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的设计中,对提高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的设计质量、开发效率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数字化设计技术,开发专用行星减速器、专用联轴体、螺杆泵等的优化设计、运动学分析及仿真模块,并对设计方案快速实施性能与可靠性分析,有效地减小径向尺寸、增加日排油量和泵检周期。
螺杆泵井采集器和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主站,均选用了北京安控公司的SZ932无线网关产品。该设备具有1个Zigbee无线接口、1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1个TCP/IP网络接口,因此可以广泛用于以下场合:
  (1)实现第三方产品的协议转换;
  (2)实现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之间的转换。
  (3)作为网关设备,将有线RS232/RS485或者无线通信转换为网络数据传输;
  SZ932无线采集器可以通过标准的RS485通讯协议对螺杆泵变频数据进行采集,然后以Zigbee无线方式,将螺杆泵变频器数据传输到计量站,从而满足了第三方产品设备更好的接入,采集变频实时数据,了解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电功率、功率因数和电能等参数,并据此制定节能降耗措施。
       另外,每个计量站的无线数据采集器同样也采用了SZ932无线网关。其作为井口设备的通信主站,以Zigbee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与现场无线仪表或无线RTU通信;然后经网关通过光纤网络传输到作业区监控中心的上位机系统。
      无线技术的应用,则带来了施工费用的大大降低。施工简便、低成本,节省材料和人工。

网友B:
    潜油螺杆泵是将零齿差内啮合齿轮副与球面副组合形成新型传动机构,高效传递轴向力、扭矩并实现输出轴相对于输入轴的行星偏转运动,实现机械传动装置创新设计和传动比系列化设计。螺杆泵采油技术与目前采用的柱塞式抽油机、潜油离心泵和地面电机驱动螺杆泵等采油技术相比,具有低耗、高效的优点,在高粘度、高含砂量油田以及海上平台、斜井等的采油作业中具有明显优势,市场需求逐年增加。建立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数据库和三维模型库,建立数字化的产品模型,采用三维参数化设计技术,实现产品的全相关设计。建立虚拟产品模型,通过进行CAE分析,以减少对物理样机的依赖,将设计进程中可能出现设计错误和工艺错误消除,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重用性。目前螺杆泵采油按驱动方式分为潜油电动螺杆泵和地面驱动井下螺杆泵。单螺杆抽油泵是由单头转子和一个双头定子组成一个相对运动组件,两件之间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当转子和定子作相对转动时,封闭腔室能作轴向移动,使其中的液体从一端移向另一端,实现机械能和液体能的相互转化,从而实现举升作用。目前我常用的是安控科技设计的RTU控制的单螺杆抽油泵。

网友C:
通迅是发展方向

学习一下

有资料送我更好啊

13405661548@163.COM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
1.应防止干转
        以免严重磨损
        单螺杆泵如断流干转,橡胶泵缸将很快会烧毁
        初次使用或拆检装复后应向泵内灌入液体
        工作中应严防吸空
        停用时也需使泵内保存液体。
2.三螺杆泵吸入管路必须装40—60目滤器,吸入油面应高出吸入管口100mm以上
        新接管路中的焊渣、铁锈等固体杂质应予清除,
        保持所排送液体的洁净,及时清洗滤器,
        工作时如有异常声响,应立即停车检查。
3.一般螺杆泵都有固定的转向,不应反转
        否则推力平衡装置就会丧失作用,使泵损坏。

4.运行注意
       起动时应先将吸、排截止阀全开
       停用时
       先断电,后关排出阀,等停转再关吸入阀,以免泵吸空
       泵不允许长时间完全通过调压阀回流运转
       不应靠调压阀大流量回流使泵适应小流量的需要
       节流损失严重,会使液体温度升高,甚至使泵变形而损坏
5.螺杆的存放,安装而使用
       螺杆较长,刚性较差,容易弯曲变形
       安装时要注意保持螺杆表面间隙均匀
       吸、排管路应可靠地固定,避免牵连泵体引起变形;
       泵轴与电机轴的联轴节应很好对中
      螺杆拆装起吊时要防止受力弯曲
      备用螺杆保存时最好悬吊固定,以免放置不平而变形
      使用中应防止过热而使螺杆因膨胀而顶弯
6.要防止吸油温度太低、粘度过高,或吸油带入大量空气,以及吸入滤器堵塞
     否则会使泵吸入真空度过大,产生气穴和噪声。

网友E:
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展螺杆泵采油技术,但直到2000年后螺杆泵才逐渐地在各大油田得到广泛应用。

1、应用螺杆泵的目的
      a、推广应用螺杆泵采油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降低用电成本(据中石油统计,用电成本已经占整个油田生产成本的46%)。
      b、解决稠油冷采、高含砂、高含气井等在开采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2、螺杆泵在油田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a、抽油杆的断裂和脱扣。这主要是由于螺杆泵设计及选型的不完善以及缺乏高效的制动装置造成的。
      b、排量偏小和泵效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定子的质量和对应可配比的转子的种类较少造成的。
      c、检泵周期不稳定,其表现为螺杆泵的检泵周期从几周到2~3年都有。这主要是由于对于不同的油井,定子橡胶的配方单一,定子和转子过盈配比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F:
螺杆泵是80年代国际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采油机械,由于它匀速运转、无机械、液流的惯性损失和不承受交变应力,既能适用于一般油井的生产,又能适用于高粘度、高含气、高含砂油井的生产。同时,螺杆泵采油方式具有一次性投资小、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地面设备简单、运行平稳等特点,目前在各大油田都在逐步推广使用螺杆泵采油工艺

网友F:
电潜螺杆泵采油技术

10  井下结构示意图

常规抽油机和螺杆泵采油系统在大斜度井中工作时,由于杆、管之间产生磨擦,既消耗较大的动力,又降低了杆、管的使用寿命,造成检泵周期较短、采油时率低、维护成本高。该工艺可充分解决以上问题,其工作原理为:地面电源(380v)通过地面控制系统经电缆送给井下电机,电机产生动力,经潜油减速器减速增大输出扭矩后传给转换器,再驱动螺杆泵工作将井液举升到地面。该工艺将电潜泵和螺杆泵采油的各自优点结合在一起,适合应用于斜井、水平井、粘稠油井、含砂井。

网友F:
根据目前国内螺杆泵的制造工艺水平和性能指标和国外螺杆泵的进口成本,在一定情况下与抽油机工艺相比在一次性投资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从这点出发今后应根据国内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不断加强选井技术的研究。

1)加强配套工艺技术研究与应用。

在地面配套技术方面,目前地面防倒转装置本身不能卸载来释放扭矩,在作业过程中存在危险,需要解决;另外部分低产井供液能力不足,极易发生“烧泵”事故而增加维护成本,应尽快开展抽空保护装置的研究和应用。

在节能设备应用方面,双功率节能电机的应用具有较好的前景。

2)螺杆泵配套工艺技术与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

目前国内的螺杆泵和驱动器的厂家制造较多,但还没有统一的规范,造成现场管理中问题多、难度大,比如调参、测试就比较麻烦。建立并统一井下泵和驱动器的相关结构参数规范,便于管理。

3)加强螺杆泵下井前的检测工作。

网友G:
油田数字化螺杆泵井远程测控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油田螺杆泵井工况测试,需载荷扭矩转速传感器和无线发射器两个产品组合进行,载荷扭矩转速传感器长期固定在螺杆泵井上,无线发射器则需随装随测再随拆。无线发射器内置电池、线路板、无线发射器和天线等。测试时,先停井安装无线发射器,再与载荷扭矩转速传感器连接,然后开井方可进行仪器测试。仪器测试完毕,需再次停井,取下无线发射器,再开井。因此测试螺杆泵井需停井两次才能完成。如此测试方法下,若油井含沙量大、油稠或工频开机启动扭矩大,都可能会引起杆断、泵漏、管漏、杆管偏磨、皮带打滑、电机启动电流过大烧毁电机等故障,对油田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整个测试过程繁琐,收集资料时间也局限于人工上井测试,工作量大,测试资料不能实时反映等,限制了螺杆泵井采油工艺分析工作。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单位以多年在螺杆泵井产品开发、系统成套、工程安装等经验总结,这里提供2套成熟的数字化螺杆泵井远程测控解决方案可供选择。

功能

a.图形监测:载荷-时间曲线、扭矩-时间曲线、转速-时间曲线、电流-时间曲线、功率-时间曲线;

b.光杆参数监测:载荷、扭矩、转速;

c.井口参数监测:油压(或汇管压力)、套压、井口温度等参数;

d.三相电量监测:三相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等;

e.油井远程控制:远程开井、停井,远程开井前完备的语音告警。

f.系统报警监测:停井、开井、停电报警;三相电流不平衡、流缺相报警。

技术指标

a.载荷:0~150kN 精度:0.5%F.S

b.扭矩:0~2000N.m 精度:0.5%F.S

c.转速:0~300转/min

d.电流: 0~100A 精度:0.5%F.S

e.电压:0~800V 精度:0.5%F.S

f.油压:0~5MPa 精度:0.5%F.S

g.套压: 0~5MPa 精度:0.5%F.S

h.温度:-50~125℃ 精度:0.5%F.S

i.工作环境:-40℃~+85℃

方案拓扑图

方案1全有线传感器模式

方案2.全无线传感器模式

系统特点
1.方案1.
1.1.SM39LGB测速传感器, 磁铁吸附式结构安装、拆卸、移位等便捷;

1.2.SM39YO4防爆压力传感器2线制不分正负极,节省电缆、接线便捷;

1.3.SM39YO4防爆压力传感器、SM39T104防爆温度传感器,防爆认证,确保井口安全;

1.4.高集成度SM40KS5000KE RTU电控箱产品,集交流供电电源、防雷/浪涌抑制、变送器供电及信号采集、电量采集、多种标准数据通讯总线接口、DI、DO功能于一体;丰富的多种制式标准通讯接口;适合多种、多路变送器同时接入的供电、信号接口;针对抽油机远程启动、停止控制而设计的DO、DI接口;独立电控箱结构,适合于在井场抽油机控制柜空间较小时,取代SM40P-5000KB系统;可做为数字化抽油机智能控制柜产品。

2.方案2.
2.1.载荷扭矩转速、压力、温度、电量采集控制器等传感器均使用无线方式,组建成SMSF本地无线数据通讯网络,无需挖沟布线;

2.2. SM39-DW-P防爆型无线数字化压力传感器、SM39-DW-T防爆型无线数字化温度传感器,防爆认证,确保井口安全;

2.3. SM40KSDW6000P-CAN-ZL无线数字电量采集控制器,兼容CAN总线、本地无线通讯,集成抽油机配电柜单元监测——三相电量采集及螺杆泵远程启停控制等功能于一体;

2.4.优点:全功能测试,综合性价比高。

网友H:
螺杆泵: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啮合螺杆, 可以在壳体中转动以实现吸、排的液压泵。

螺杆泵按螺杆数量分为

单螺杆泵——单根螺杆在泵体的内螺纹槽中啮合转动的泵

双螺杆泵——由两个螺杆相互啮合输送液体的泵

多螺杆泵——由多个螺杆相互啮合输送液体的泵。

网友H:
螺杆泵的基本工作原理
  1.螺杆泵是利用螺杆的回转来吸排液体的。如图表示三螺杆泵的剖视图。图中,中间螺杆为主动螺杆,由原动机带动回转,两边的螺杆为从动螺杆,随主动螺杆作反向旋转。主动螺杆从动螺杆的螺纹均为双头螺纹。

   由于各螺杆的相互啮合以及螺杆与衬筒内壁的紧密配合,在泵的吸 入口和排出口之间, 就会被分隔成一个或多个密封空间。随着螺杆的转动和啮合,这些密封空间在泵的吸入端不断形成,将吸入室中的液体封入其中,并自吸入室沿螺杆轴向连续地推移至排出端,将封闭在 各空间中的液体不断排出,犹如一螺母在螺纹回转时被不断 向前推进的情形那样,这就是螺杆泵的基本工作原理。

   2.螺杆泵的工作原理是:螺杆泵工作时,液体被吸入后就进入螺纹与泵壳所围的密封空间,当主动螺杆旋转时,螺杆泵密封容积在螺牙的挤压下提高螺杆泵压力,并沿轴向移动。由于螺杆是等速旋转,所以液体出流流量也是均匀的。

   螺杆泵特点为:螺杆泵损失小,经济性能好。压力高而均匀,流量均匀,转速高,能与原动机直联。

  螺杆泵可以输送润滑油,输送燃油,输送各种油类及高分子聚合物,用于输送黏稠液体。

   输送高粘度介质:根据泵的大小不同可以输送粘度从37000-200000厘泊的介质。

   含有颗粒或纤维的介质:颗粒直径可以这30mm(不超过转子偏心距)。纤维长可以350mm(相当0.4位转子的螺距)。其含量一般可达介质窖的40%,若介质中的固体物为细微之粉沫状时,最高含量可达 60%或更高也能输送。

   要求输送压力稳定,介质固有结构不受破坏时,选用单螺杆泵输送最为理想。

网友H:
螺杆泵常遇问题处理
  1.泵体剧烈振动或产生噪音:

   产生原因:水泵安装不牢或水泵安装过高;电机滚珠轴承损坏;水泵主轴弯曲或与电机主轴不同心、不平行等。

   处理方法:装稳水泵或降低水泵的安装高度;更换电机滚珠轴承;矫正弯曲的水泵主轴或调整好水泵与电机的相对位置。   2.传动轴或电机轴承过热:

  产生原因:缺少润滑油或轴承破裂等。

  处理方法:加注润滑油或更换轴承。

  3.水泵不出水:

   产生原因:泵体和吸水管没灌满引水;动水位低于水泵滤水管;吸水管破裂等。

   螺杆与壳体之间的密封面是一个空间曲面。 在这个曲面上存在着诸如ab或de之类的非密封区,并且与螺杆的凹槽部分形成许多三角形的缺口abc、def。这些三角形 的缺口构成液体的通道,使主动螺杆凹槽A与从动螺杆上的 凹槽B、C相连通。而凹槽B、C又沿着自己的螺线绕向背面, 并分别和背面的凹槽D、E相连通。由于在槽D、E与槽F(它属 于另一头螺线)相衔接的密封面上,也存在着类似于正面的三 角形缺口a’b’c’,所以D、F、E也将相通。这样,凹槽ABCDEA也就组成一个“∞” 形的密封空间(如采用单头螺纹,则凹槽将顺轴向盘饶螺杆, 将吸排口贯通,无法形成密封)。不难想象,在这样的螺杆 上,将形成许多个独立的“∞”形密封空间,每一个密封空间所占有的轴向长度恰好等于累杆的导程t。因此,为了使螺杆 能吸、排油口分隔开来,螺杆的螺纹段的长度至少要大于一个导程。

网友H:
螺杆泵优点
  从上述工作原理可以看出,螺杆泵有以下优点:

   1)压力和流量范围宽阔。压力约在3.4-340千克力/cm 2,流量可达18600cm3/分;

  2)运送液体的种类和粘度范围宽广;

  3)因为泵内的回转部件惯性力较低,故可使用很高的转速;

  4)吸入性能好,具有自吸能力;

   5)流量均匀连续,振动小,噪音低;

  6)与其它回转泵相比,对进入的气体和污物不太敏感;

   7)结构坚实,安装保养容易。

  螺杆泵的缺点是,螺杆的加工和装配要求较高;泵的性能 对液体的粘度变化比较敏感。

网友H:
螺杆泵的管理
  起动

  螺杆泵应在吸排停止阀全开的情况下起动,以防过载或吸空。

   螺杆泵虽然具有干吸能力,但是必须防止干转,以免擦伤工作表面。

   假如泵需要在油温很低或粘度很高的情况下起动,应在吸排阀和旁通阀全开的情况下起动,让泵起动时的负荷最低,直到原动机达到额定转速时,再将旁通阀逐渐关闭。

  当旁通阀开启时,液体是在有节流的情况下在泵中不断循环流动的,而循环的油量越多,循环的时间越长,液体的发热也就越严重,甚至使泵因高温变形而损坏,必须引起注意。

   运转

  螺杆泵必须按既定的方向运转,以产生一定的吸排。

   泵工作时,应注意检查压力、温度和机械轴封的工作。对轴封应该允许有微量的泄漏,如泄漏量不超过20-30秒/滴,则认为正常。假如泵在工作时产生噪音,这往往是因油温太低,油液粘度太高,油液中进入空气,联轴节失中或泵过度磨损等原因引起。

   停车

  泵停车时,应先关闭排出停止阀,并待泵完全停转后关闭吸入停止阀。

   螺杆泵因工作螺杆长度较大,刚性较差,容易引起弯曲,造成工作失常。对轴系的连接必须很好对中;对中工作最好是在安装定位后进行,以免管路牵连造成变形;连接管路时应独立固定,尽可能减少对泵的牵连等。此外,备用螺杆,在保存时最好采用悬吊固定的方法,避免因放置不平而造成的变形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杆,可以平稳连续地将水提至几米高处,其原理仍为现代螺杆泵所利用。

网友H:
螺杆泵注意事项
  螺杆泵因其可变量输送、自吸能力强、可逆转、能输送含固体颗粒的液体等特点,在污水处理厂中,广泛地被使用在输送水、湿污泥和絮凝剂药液方面。螺杆泵选用应遵循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如果在设计选型方面考虑不周,会给以后的使用、管理、维修带来麻烦,所以选用的一台按生产实际需要,合理可靠的螺杆泵既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又可降低修理成本。   一、螺杆泵的转速选用

   螺杆泵的流量与转速成线性关系,相对于低转速的螺杆泵,高转速的螺杆泵虽然能增加了流量和扬程,但功率明显增大,高转速加速了转子与定子间的磨耗,必定使螺杆泵过早失效,而且高转速螺杆泵的定转子长度很短,极易磨损,因而缩短了螺杆泵的使用寿命。

   通过减速机或无级调速机构来降低转速,使勘转速保持在每分三百转以下较为合理的范围内,与高速运转的螺杆泵相比,使用寿命能延长几倍。

   二、螺杆泵的品质

  现在市场上的螺杆泵的种类较多,相对而言,进口的螺杆泵设计合理,材质精良,但价格较高,服务方面有的不到位,配件价格高,订货周期长,可能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

   国内生产的大都仿制进口产品,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选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时,在考虑其性价比的时候,选用低转速,长导程,传动量部件材质优良,额定寿命长的产品。

   三、确保杂物不进入泵体

  湿污泥中混入的固体杂物会对螺杆泵的橡胶材质定子造成损坏,所以确保杂物不进入泵的腔体是很重要的,很多污水厂在泵前加装了粉碎机,也有的安装格栅装置或滤网,阻挡杂物进入螺杆泵,对于格栅应及时清捞以免造成堵塞。

   四、避免断料

  螺杆泵决不允许在断料的情形下运转,一经发生,橡胶定子由于干磨擦,瞬间产生高温而烧坏,所以,粉碎机完好,格栅畅通是螺杆泵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有些螺杆泵还在泵身上安装了断料停机装置,当发生断料时,由于螺杆泵其有自吸功能的特性,腔体内会产生真空,真空装置会使螺杆泵停止运转。

   五、保持恒定的出口压力

  螺杆泵是一种容积式回转泵,当出口端受阻以后,压力会逐渐升高,以至于超过预定的压力值。此时电机负荷急剧增加。传动机械相关零件的负载也会超出设计值,严重时会发生电机烧毁、传动零件断裂。为了避免螺杆泵损坏,一般会在螺杆泵出口处安装旁通溢流阀,用以稳定出口压力,保持泵的正常运转。

网友H:
举个例子:

大庆油田螺杆泵举升配套工艺技术应用与发展

1 特种螺杆泵举升技术
1.1 空心转子螺杆泵
普通螺杆泵由于自身的工艺管柱限制,热洗排量小、时间长,清蜡效果差,同时井底憋压高,油井恢复产油时间长,抽油杆易脱扣,如果要实现大排量热洗,需要用吊车将转子提出定子,该方法工艺复杂,费用高。空心转子螺杆泵的研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制约中、小排量螺杆泵规模化推广的“瓶颈”问题。
1.1.1 技术原理
空心转子螺杆泵与洗井阀形成配套洗井工艺,热洗液流经空心转子内腔打开热洗阀,直接进入油管,实现低压、大排量热洗清蜡,提高热洗效果,延长螺杆泵井热洗周期。
1.1.2 技术指标
(1)实际排量5~240m3/d,举升扬程800~1500m,适应井温90℃。
(2)正常生产时,热洗阀在自身预紧弹簧和油管液柱力的作用下,承压15MPa不渗漏。
(3)洗井时在0.50MPa压差作用下热洗阀打开,泄压后关闭,重复密封压力达到15MPa。
1.1.3 技术特点
(1)实现了螺杆泵井大排量热洗,洗井压力0.5-2MPa 。
(2)洗井时间大幅度减少,热洗排量大,回油温度高,热洗效果好。
1.1.4 应用效果
该技术已在大庆、天津大港、二连、哈萨克斯坦、印尼和苏丹等油田推广1000多口井,平均检泵周期550d,空心转子螺杆泵与普通螺杆泵相比,洗井时间大幅度减少,热洗排量大,回油温度高,热洗效果明显,热洗周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长。
1.2 多头大排量螺杆泵
大排量螺杆泵举升工艺技术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完善,排量系列得到拓展,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大。在GLB1200-14型螺杆泵的基础上,2004年又研制开发了 GLB1400-14和 GLB1600-13两种泵型(表1)。截止2005年底,大庆油田大排量螺杆泵在用井数已达到184口;平均单井日产液131m3/d,最高283m3/d;动液面413m;泵效63.8%;系统效率35.2%;检泵周期423d,免修期414d,其中免修期最长的已达到920d(表2);充分发挥了排量大、泵效高、系统效率高的技术优势,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 新型地面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作为地面驱动的传递系统,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和改进,完全适应螺杆泵驱动技术要求。
2.1 技术指标
1)驱动装置负载功率5.5~45kW。
2)转速75~200r/min,适用光杆规格φ25 ~φ42mm;密封井口压力0~2.50MPa,可有效密封油水混合物,密封寿命不低于1年。
3)适应环境温度-30~40℃,散热性好,噪声低。
2.2 技术特点
1)解决了驱动装置减速箱下部油封渗漏齿轮油问题。
2)实现井口免维护密封寿命不低于1年。
3)运转时效高,机械效率高,故障率低。日常维护工作量少,年运行维护成本低。
4)驱动装置停机后不会高速反转,而且能够释放储存在光杆及装置上的反转扭矩。
5)易于现场维护、测试,易损件可以现场维修和更换。
2.3 应用效果
截止2005年底,该产品现场已推广应用2000多台,主要用于大庆油田、吉林油田、新疆油田、哈萨克斯坦、印尼和苏丹等油田。平均零渗漏运转寿命超过1.5年,最长无故障运转寿命已达到4年。现场应用表明,新型地面驱动装置表现出了运转时率高、效率高、管理维护方便以及利于环保等优势。
3 其他配套工艺技术
3.1 螺杆泵井地面测试技术
螺杆泵井的系统诊断工作长期以来依靠简单的电流法和憋压法进行,可诊断的工况类型少、准确性差。为此,研制开发了螺杆泵井专用测试仪,实现了对螺杆泵采油系统的动态测试,为螺杆泵井的安全运转提供了技术保障。
3.1.1 技术原理
采用专用测试仪测量螺杆泵井的光杆载荷随时间变化曲线,通过对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完成螺杆泵井的工况分析及故障诊断。
3.1.2 技术特点
1)可广泛用于油田螺杆泵井的测试和诊断。
2)实现了无线遥测,传感器既可固定安装,也可随测随装,测试过程安全、简便。
3)可进行螺杆泵井的工况分析及故障诊断。
3.1.3 应用效果
该技术已经在大庆、大港、辽河、冀东、新疆、青海等油田现场应用382口井,螺杆泵测试诊断473井次,符合率达到了95%。螺杆泵测试仪能够对螺杆泵扭矩、轴向力、转速实时进行无线测试,测试数据准确可靠,测试方法简便易行。为掌握和评价螺杆泵井的工况,诊断故障提供了基础资料。
3.2 软启停无级调参技术
为保证螺杆泵系统在较低的扭矩下启停,避免全速启动对抽油杆、齿轮、皮带的损害,尤其是在聚合物驱采油井中,普遍存在产能波动幅度大、产能变化周期不稳定的现象,为举升系统的生产参数调节带来很大难题。螺杆泵的常规调参是采用更换皮带轮尺寸的方式,调参范围小、转速不连续、操作复杂,难以满足油井产能变化的要求。因此,开展了基于变频调速原理的软启停无级调参技术研究,实现了输出转速在较大范围内连续可调,且操作简便安全,满足油井供排协调的需要。
主要技术特点:实现软启、软停无级调速;实现无级调速、达到油井供排协调;系统运转参数实时监控;提高功率因数,减小运行电流。
4 结束语
大庆油田螺杆泵举升技术的应用实践表明,螺杆泵采油是一项降投资、降能耗,可以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用技术,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螺杆泵举升技术已经实现了井下泵、地面驱动专用抽油杆、测试诊断、检测、标准、管理等系统配套。螺杆泵规格齐全,能够满足实际排液量2-320m3/d,井深在1800m以内油井举升需要。
进一步挖掘产品潜在功能,实现产品优越性能,努力延长检泵期,提高应用水平,扩大应用规模,拓宽适应范围是螺杆泵举升技术未来的研究和发展重点。

网友I:
螺杆泵问世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5月13 日,Rene Moineau在法国获得了螺杆泵的第一个专利。几十年来螺杆泵采油技术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在世界石油开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螺杆泵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螺杆泵的应用从重油和
含砂井发展到稀油井、大排量井和排水采气井中。螺杆泵正朝着规范化、系列化方向发展。螺杆泵作为一种机械采油设备,国内在制造、应用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地面驱动螺杆泵采油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相继开发并形成了扬程为500~2 000 m的系列产品,并得到广泛应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发地面驱动螺杆泵采油系统以来,已形成排量为2~240 m /d,扬程为500~1 800 m的系列产品,并已在各大油田逐步推广应用。

网友I:
螺杆泵工艺优越性及存在问题
1.优越性
(1)井下泵结构简单,无运动阀件,对于出砂、高油气比井的适应能力强,且不会产生气锁;地面驱动设备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噪音小,运输、安装成本低。
(2)用于斜井和水平井,适合丛式井稠油开采。

(3)具有能耗低、一次性投资小的优势。应用于采油(排水)系统抽油经济,与常规机抽工艺相比,单井可减少一次性投入30% ~40% ,日耗电可节约40%~65%。
(4)操作简单,排量调节方便,不停机改变螺杆泵的工作转速即可实现。
(5)对抽汲多相流体具有良好的性能(在500 r/min转速下,泵人口能处理高达50%的自由气体在100 r/min下,自由气可高达70%)。
(6)定子是橡胶内衬,转子为电镀或不锈钢,能较好地耐腐蚀和防结垢。
2.存在的问题
(1)杆柱设计不合理、硬件设备等质量问题会导致杆断和定子脱胶;
(2)停机后抽油杆反向旋转导致的杆柱断脱;
(3)定子、转子配合不好、螺杆泵转速不合理,难以长期保持高泵效。

网友J:
螺杆泵的工作原理
螺杆泵是靠空腔排油,即转子与定子间形成的一个个互不连通的封闭腔室,当转子转动时,封闭空腔沿轴线方向由吸入端向排出端方向运移。封闭腔在排出端消失,空腔内的原油也就随之由吸入端均匀地挤到排出端。同时,又在吸入端重新形成新的低压空腔将原油吸入。这样,封闭空腔不断地形成、运移和消失,原油便不断地充满、挤压和排出,从而把井中的原油不断地吸入,通过油管举升到井口。

螺杆泵的系统组成
螺杆泵采油系统主要由驱动装置、井口装置、井下螺杆泵以及中间油管组成。根据其驱动方式不同,可分为电动、液动和机动三种类型的螺杆泵采油系统。地面驱动(机动)螺杆泵的应用最为广泛,本节主要介绍机动螺杆泵系统。
机动螺杆泵采油系统由井底螺杆泵、抽油杆柱、抽油杆扶正器及地面驱动系统等组成。
工作时,由地面动力带动抽油杆柱旋转,连接于抽油杆底端的螺杆泵转子随之一起转动,井液经螺杆泵下部吸入,由上端排出,并从油管流出井口,再通过地面管线输送至计量站。
这种采油方式最为简便,实际使用时井下也不需要安装泄油装置,因为螺杆泵转子一旦脱离泵筒,油套管之间便相互连通,于是起到了泄油的作用。同时,这种装置的使用费用也较低,是浅井较理想的采油方法。
请采纳!

网友K:
见识了,原来油田的也这么复杂啊!

网友L:
螺杆泵的工作原理

螺杆泵是一种有独特构造方式的容积泵,主要由驱动电机及减速机、连轴杆及连杆箱、定子及转子等部分组成。工作时转子由电机驱动,在定子内作行星转动,相互配合的转子和定子的弹性衬套形成了几个互不相通的密封空腔。由于转子的转动,密封空腔沿轴向由的吸入端向排出端方向运动,介质在空腔内连续地由吸入端输向排出端。

网友L:
螺杆泵在数字化建设中的优点

压力和流量范围宽阔

运送液体的种类和粘度范围宽广

泵内的回转部件惯性力较低,故可使用很高的转速

吸入性能好,具有自吸能力

流量均匀连续,振动小,噪音低

结构坚实,安装保养容易

网友L:
螺杆泵在数字化建设中的缺点

螺杆的加工和装配要求较高

工作螺杆长度较大,刚性较差,容易引起弯曲,造成工作失常

对液体的粘度变化比较敏感

网友L:
螺杆泵在数字化建设中应注意的事项

螺杆泵起动时:螺杆泵应在吸排停止阀全开的情况下起动,以防过载或吸空。

螺杆泵虽然具有干吸能力,但是必须防止干转,以免擦伤工作表面。

对轴系的连接必须很好对中

对中工作最好是在安装定位后进行,以免管路牵连造成变形

连接管路时应独立固定,尽可能减少对泵的牵连

螺杆泵运转时,螺杆泵必须按既定的方向运转,以产生一定的吸排

泵工作时,应注意检查压力、温度和机械轴封的工作

对轴封应该允许有微量的泄漏,如泄漏量不超过20-30秒/滴,则认为正常

假如泵在工作时产生噪音,这往往是因油温太低,油液粘度太高,油液中进入空气,联轴节失中或泵过度磨损等原因引起

螺杆泵停车时,应先关闭排出停止阀,并待泵完全停转后关闭吸入停止阀

网友M:
螺杆泵系统由地面部分和井下两部分组成,地面部分由电控箱、电机、皮带、方卡子、减速箱、专用、井口压力表等组成,在传动机构中有防倒转装置。井下部分由抽油杆、抽油杆扶正器、油管、油管扶正器、螺杆泵、油管锚、筛管、死堵等部分组成。 电机通电后旋转,经皮带和减速箱两级减速并改变转动方向后带动抽油杆旋转,再由抽油杆带动螺杆泵的转子转动,转子与定子配合将液体抽汲进入油管,完成对井下液体的举升过程。

网友M:
螺杆泵的特点和优点
螺杆泵综合了柱塞泵和离心泵的优点,即在不同的压力条件下流量变化很小,而且流量非常均匀。 没有阀,对气的适应性很好,不会产生“气锁”(柱塞泵)和“气蚀”(离心泵)现象。 结构方面:运动件少,只有一个“转子”,流道短而且简单,过流面积大,油流扰动小,因而携带能力强。对砂蜡的适应性好,能够在较高的粘度下高效地工作,抗垢性能优于有杆泵和电泵,适合在稠油油田和实施聚合物驱的油田使用。

网友M:
针对螺杆泵的这些工艺特点,在数字化建设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井场视频监控,实现电子巡井;

2.现场采集转速、扭矩、负荷,实时监控抽油杆的运行状态;

3.采集三相电参,电流、电压、有功、无功等参数,实时监控电机运行状态;

4.采集油井油套压参数,监控油井产液情况;

5.根据采集到得参数,通过专家库,完成螺杆泵井产液量的计算;

6.如果有条件,螺杆泵控制可以采用变频控制,这样非常方便的进行转速调节,适应井况的变化;

网友N:
1:螺杆泵的工作原理 :螺杆泵是一种有独特构造方式的容积泵,主要由驱动电机及减速机、连轴杆及连杆箱、定子及转子等部分组成。工作时转子由电机驱动,在定子内作行星转动,相互配合的转子和定子的弹性衬套形成了几个互不相通的密封空腔。由于转子的转动,密封空腔沿轴向由的吸入端向排出端方向运动,介质在空腔内连续地由吸入端输向排出端

2:我油田螺杆泵的故障及改进:

1)螺杆泵采油井抽油杆杆柱断裂、脱扣和撸扣的主要原因是杆体外径选择偏小 ,杆体制造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缺陷 ,堵塞扭矩过大 ,反扭矩大于螺纹联接扭矩以及抽油杆螺纹牙受剪应力过大等。

2)经过安控公司的帮助及设计,制定了合理选配杆柱 ,加强检测 ,采用专用抽油杆 ,应用无油管采油技术 ,安装防反转装置 ,设置过载保护系统以及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等技术对策 ,提高了抽油杆柱的可靠性 ,有效地避免了杆柱断脱事故的发生。

3:潜油螺杆泵采油技术与目前采用的柱塞式抽油机、潜油离心泵和地面电机驱动螺杆泵等采油技术相比,具有低耗、高效的优点,在高粘度、高含砂量油田以及海上平台、斜井等的采油作业中具有明显优势,市场需求逐年增加。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由潜油电机、专用减速器、专用联轴体、螺杆泵等组成,传统设计方法无法有效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能充分利用零部件信息资源,缺少有效的数据管理和过程管理,难以解决系统中各个部件的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的合理匹配问题。将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于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的设计中,对提高潜油螺杆泵采油系统的设计质量、开发效率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