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7-300LAD的小问题

楼主(2011-11-02):
菜鸟学习s7-300中,有一个双数比较指令,自己完全无法独立解决,来问问各位大侠,是一小问题
呢,提示错误,双数与常数比较,常数应该怎样表示呢?谢了先
还有就是那个(N)上面还得写地址感觉很麻烦,有没有上面用,为什么?

网友A:
    (N )为300的后沿指令,应标有地址,即选用程序中没用的位变量(如M20.0),一定不要用重号地址,否则易引起程序运行错误。此语句当前面二个比较器满足条件,且I0.0=1的后沿输出给Q0.0 ,Q0.0=1只能保持一个扫描周期。

    上面语句中的100、200填写的不对,应先把100、200的16进制数用MOV指令分别送入一个双字存储器中(如MD104、MD108),再用ID0与MD104,或用MD100与MD108进行双字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先把常数MOVE到MD区里。

网友C:
100、200改成L#100、L#200

下降沿输入M1.0或DB1.DBX0.0等位地址,注意地址不要冲突

OK了

楼主:
我按照你这个试了,OK,谢谢了

网友C:
不客气,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