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变频用于供料误差大怎么办

楼主(2011-11-02):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客户制造一台铝材磨纹拉丝机,送料的电机是从我购一套伺服电机,后端牵引喂料的是他们自己配的一套变频加普通异步电机,用于速度反馈的码盘装在我们伺服电机的主动轮上,上位机是PLC,PLC根据反馈输出一组模拟量电压控制伺服和变频的转速。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剪切的铝皮尺寸都不一样,每段是1M大概误差正负3mm左右,而机械标准是正负1mm。现在客户要退货认为是我们电机精度不够,我提供的伺服电机是配旋转变压器。我想知道我应该从哪方面分析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真的是伺服问题?我在现场调试了伺服速度环增益和积分时间之类常用参数感觉效果不大,增益过高电机啸叫很大

网友A:
应该是用法问题,伺服电机不是根本原因。

网友B:
我觉得电气上应该没问题,从你所说的1M内误差3mm左右,我认为可能还是在机械传动上,这个相当于张力控制,你的几个mm来去很大的

如果说电气上有问题的话,那唯一的应该是主传送和后端牵引电机传动之间不同步造成。

因为不知道你的动作流程,只能模糊猜测

网友C:
系统结构有问题吧!

PLC来做位置控制核心,还是用的模拟量,误差大大的。干嘛不直接用编码器接伺服器的位置控制功能,PLC做辅助的控制。

楼主:
kskstiy:应该是主传送和后端牵引电机传动之间不同步造成。 我也是这么想的伺服主传送和变频牵引不同步。

第五季冰川:干嘛不直接用编码器接伺服器的位置控制功能,PLC做辅助的控制。 这个方法不错,可惜搞工程的人不这样做还怪我卖的伺服差。虽说是国产可是也颇有知名度的伺服啊

网友D:
楼主,你真是找到地方了,来到中国工控论坛,我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花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发现结果是干扰问题,如果想进一步探讨的话,请联系2523288065

网友D:
我以前用的是剪铁皮皮,要求是正负0.5MM,我们还没用伺服电机,而是用是普通变频器

网友E:
怎么检测长度呢,电机检测吗,难度没有滑动?必须外部编码器记长度才能保证送料误差,变频或者直流的矢量控制,都没有问题,这是工艺问题了,加个编码器就解决了。

网友F:
这个误差有好多处啊,主要的有:

1、编码器有误差(很小)

2、铝材运行速度和PLC的反应速度之间有误差,程序结构、PLC类型...

3、电机误差

4、机械传动

楼主:
羊老师:如果真是干扰,我应该怎么处理。现在伺服上总共接了四根单股线,两根给定0-10VDC调节转速,两根给24VDC伺服使能信号。我要查地线还是编码器电缆线

楼主:
终端客户是用大长钢尺来检测长度的

网友D:
0-10V的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D:
所有的模拟量都用屏蔽线,接地电阻在4欧以下,关于伺服电机问题,QQ上详谈,当然罗,不纯粹是电气问题,从系统角度来说,还有机械问题,所以请你准备好相关的原理和数据再和我聊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