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S100清除密码

楼主(2011-11-02):
我现有一台达DOP-B05S100屏,因密码忘记无法下载画面,现试了两种方法:1.拿去电池30分钟后上电。2下载一空的画面程序。两种方法都不行,提示需输入密码。有哪位知道如何才能清除密码。

网友A:
下载密码一般都是12345678!如果更改过了,就需要原程序;或者试试“下载密码验证”(设置模块参数/一般)?这种密码肯定用特殊的方式保存在某一位置。估计需要用紫外线照射,才能清除;建议向技术支持咨询一下,看是否有办法!

网友B(2013-07-31):
不是有个返回出厂设定吗。。。。。。

网友C:
恢复出厂值,或者清除所有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值,或者清除所有数据

网友E(2014-08-30):
你不如直接问,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以上各位才能懂你的意思。

网友F(2018-05-08):
我的也是这样,忘了密码。

网友G: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