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

楼主(2011-11-02):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除外观上多一个强冷降温风机外,电机内部设计上还有啥区别?

网友A:
我记得我好像发过这样一篇文章,擂台好像也出现过类似的题目

网友A: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主要有三方面区别:

1、散热系统不一样;

2、变频电机加强了槽绝缘,一是绝缘材料加强,一是加大槽绝缘的厚度,以提高承受高频电压的水平。

3、增大了电磁负荷。普通电机工作点基本在磁饱和拐点,如果用做变频,易饱和,产生较高的激磁电流,而变频电机在设计时增大了电磁负荷,使磁路不易饱和。

另外就是变频电机一般分为恒转矩专用电动机,用于有反馈矢量控制的带测速装置的专用电动机以及中频电动机等。

网友B:
低温兄很有潜质的说

偶们大学的时候只玩游戏和泡MM了,那真正去学过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温兄很有潜质的说

偶们大学的时候只玩游戏和泡MM了,那真正去学过习啊

羡慕中,偶就非常遗憾,大学没有泡MM。。。。。。

网友D:
顶一下

零下一度说得不错,学习了,LZ 说的多些强冷风,一般电机都会有的。其实我们常说的变频电机是称为 伺服电机 吧,这类电机一般中小形是不带风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