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为什么松下伺服驱动器没有微分常数参数呢

楼主(2011-11-02):
有比例,有积分常数,就是没有微分,为什么,其他驱动器有么?

网友A:
PI 调节。 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B:
只要有速度反馈,微分就没有必要使用。速度反馈就能起到微分的作用

网友C:
伺服位置环和速度环多是使用P和P调节器,也就不设微分参数了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