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能控制两台以上的电机同步运动吗

楼主(2011-11-02):
两台电机或者以上的,能够使用同一台变频器进行控制,同步运行吗

网友A:
运行可以,同步难办。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擂台题:

2010-8-16-工控擂台-变频器如何实现一拖二?

网友C:
可以的,在加个同步卡。

网友D:
可以我做过这样变频器一拖二的,就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同时带两台电机就行

网友E:
你说的同步控制,是指不严格的同时启动吗?这样可以启动,比如11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台5.5KW的电机,如果你要想像伺服一样那么精确的同步,有点困难。

网友F:
一拖二 同步还真没用到过,一拖一带反馈同步可以,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你说的同步控制,是指不严格的同时启动吗?这样可以启动,比如11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台5.5KW的电机,如果你要想像伺服一样那么精确的同步,有点困难。 内容的回复:

是啊用1024的编码器,不能超过十几个脉冲的

网友G:
这个恐怕要用具有同步控制的功能和配件了。双闭环,严格同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