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们公司有一台单相电机,接上220V的时候是竟然反转了(因为之前测的时候是正转的)。

这台电机出了6根线,两根接电源,两根接启动电容,两根接工作电容。电机里面还有一个离心开关。

请问这种接线的电机怎么会反转了呢(电机的线也没有动过)。

网友A:
     线接错了没?

     如果线没将诶错的话,可能是在启动时,受到了意外的反转方向的外力,只是你当时没有注意是哪方面给予的罢了。单相电机在启动时,给一个反力,它就会反转。你可以做实验。

网友B:
楼主线接反了!单相电机接线原理图如下:

网友B:
启动电容与运行电容的作用是:如果不加启动电容或运行电容的话,两绕组电相位为同相,产生的电磁力矩也是同相力矩:此时绕组是无法旋转的。
加了电容后(启动电容或者运行电容),令两绕组电磁力矩相差90度,从而产生一个方向的推力。

网友C:
石头兄,说的很详细啊,学习!

网友A:
石头我太崇拜你了,竟然给出这么清晰的答案

赞一个

网友B:
假如上面的力矩图是正向,如果要使电机反向运转,只需要更换主副绕组的公共端。此时反向的力矩图为:

离心开关的作用是,在启动完成(即电机转速达到一定值后),离心开关断开,使启动电容脱离运行。

网友B:
注:以上力矩角度差90度是指理想状态,但由于电感(线圈)、电容(启动电容、运行电容)配合问题,往往会或多或少,总之会产生一个相对的角度差。  如果二者配合不好,在相位差足够小的情况下,电机转速会变慢或者启动困难。

网友D:
貌似看的懂了呀!。。。。

网友E:
人家说了,接线没动.

我认为一楼说的对.

可能受外力了.

网友F:
对:最多两年 关于

人家说了,接线没动.

我认为一楼说的对.

可能受外力了.

内容的回复:

人家还说了,接上220V的时候是竟然反转了(因为之前测的时候是正转的),呵呵,这个220V有没有零火线颠倒了?

网友G(2012-02-17):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接线端子上的连接片接反了,原理石头兄已经说的很明了了。单相电机线圈为4根线,两根运行线圈,两根启动线圈,再加离心器两根线,。接线端子上的两个连接片横向改为竖向,或者竖向改为横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