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两个西门子PLC进行通讯为什么总是烧通讯口啊

楼主(2011-11-02):
用的设备需要两个PLC进行20米左右的距离进行通讯,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烧掉通讯口,PLC是西门子200的,请老师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加485隔离器,就没事了。

网友B:
最好是加一个485隔离器

网友C:
1、同意楼上两位。

2、采用RVVP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

网友D(2011-12-27):
采用RVVP屏蔽线并将屏蔽层接地。

网友E(2012-11-05):
什么原因没说明下?是不是电平不一样?

网友F:
必须要加隔离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