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两个西门子PLC进行通讯为什么总是烧通讯口啊,通讯走485

楼主(2011-11-02):
用的设备需要两个PLC进行20米左右的距离进行通讯,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烧掉通讯口,PLC是西门子200的,通讯走485,请老师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1.我想可能其他高电压进入;防护和隔离没有做好;

2.选用好一点的485通信线;

网友B:
1、维修维护的时候,不要带点拔插。

2、通信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1.我想可能其他高电压进入;防护和隔离没有做好;

2.选用好一点的485通信线;

内容的回复:线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两个九针头,接3和8,通讯线用的是屏蔽电缆,现场环境也不是太好,我们也是尽量隔开放置,就是找不到问题点在哪

楼主:
线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两个九针头,接3和8,通讯线用的是屏蔽电缆,现场环境也不是太好,我们也是尽量隔开放置,就是找不到问题点在哪 ,请老师们给指导一下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维修维护的时候,不要带点拔插。

2、通信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内容的回复:谢谢老师,坏主要是再通讯中坏的,另外屏蔽层也接地了,接地是一头,另一头没敢接

网友C:
尽量用西门子推荐的紫色电缆!

网友D(2012-02-0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通迅线与电源线要分开布置,检查是不是有强电窜入,屏蔽层要接牢靠。

网友F:
楼主换一个插头试试吧,我原先用485口做Modus通讯,用一个我们在市场买的9针头,插上以后一送电几秒钟PLC就没电了,再送电PLC也没有电,当时怀疑是PLC被烧掉了,过一会再送电PLC就又有电了,但还是重复以前的现象,如果不插插头PLC就正常,很显然问题出在了这个九针插头上,检查线和插头都没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甲方提供的另外一种九针插头就正常了。另外,通讯电缆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线,用西门子的DP接头和紫色电缆更好。

网友G:
这个网络是第一次运行 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估计是高压串入,24伏短路也有可能的。

网友H:
尽量换DP接头   我之前也是自己做的插头 也烧了个PLC的口

网友I:
两台PLC 的COM的GND 估计是要连起来的,烧的原因就是电压或电流过高,造成过高的原因就是两台PLC之间的A-A,B-B之间存在高电势差。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J(2013-02-25):
跟原装线没任何关系,只要你是跟原装线一样做的,线对一样的焊接,该屏蔽也屏蔽,有毛区别

网友K(2015-07-13):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我也连烧三个PLC了,第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是意外,第二次换上去,隔了一天,烧坏了,第三个上去,就直接烧坏了,PC和PLC做485通讯。

在家里好好的,到客户那里就开始烧PLC通讯口了

网友L:
上快工网www.kgong.com,找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L:
上快工网,找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M(2015-11-11):
做9针串口的时候把1和1,还有2和2,3和3,8和8都连接起来,并用屏蔽线,这样做不容易烧通讯口!!

网友N:
还   是看看屏蔽线

网友O(2016-02-22):
收益多多。。。。。。。。。

网友P(2016-06-14):
引用 网友O:
收益多多。。。。。。。。。

使用485三星光隔离器

网友Q:
最近碰到和你一样你情况,plc烧了三个了,发现有220的线有破皮的,窜电了

网友(2017-06-03):
严查内外部线路,组装工人和现场接线工人是第一杀手,不要怀疑屏蔽线和硬件,东西一般没有问题,在办公室实验好了理论上可以通过的,就是现场外来线路的问题。烧了两个224XP 的结论。

网友R(2019-10-21):
一直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现在一直用的485,看到后以后遇到也是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