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门子跟亚控的通讯反应这么慢呢

楼主(2011-11-02):
老师们好,我们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软件,下位机装得是亚控,它们之间通讯延迟时间太长,有时间就有5到6秒,以前用三菱的时候没出现这种情况,用的是PPI通讯,请老师们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原来最早的PPI协议驱动是有些问题,后来应该改善了吧

要不直接换组态软件啦

网友B:
组态王的串口通讯驱动的性质就是这样,楼主你可以改一下波特率试一下。把采样时间改短一点。 基准频率也改短

网友C:
1.你可以从组态王网站下最新版的软件;试一下;

2.你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的,以前我也用过S7200进行通信,没有反应这么慢;那也太离谱了!

3.改一下波特率和采样时间试一下;或者把里面只采样一个数据看一下;那个数据在S7200进行每秒变一次,测试一下看其反应如何 !!!

楼主:
对:dianqisu 关于

组态王的串口通讯驱动的性质就是这样,楼主你可以改一下波特率试一下。把采样时间改短一点。 基准频率也改短

内容的回复:这个都试过了,效果不太明显,可能跟我们的设备关系大点吧,现场干扰有点复杂,但用三菱的反应就快多了,一秒能反应几次。

网友D:
5秒也太夸张了!不大可能的!!

网友E:
走OPC,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好用

网友F:
下位机装得是亚控——————这怎么变成下位机了??????

网友G:
是PPI协议的问题,读写一次S7-200大概在200ms左右,你估算有几个变量就能评估通讯时间,

再加上组态王自己的刷新时间,这个也很慢,如果还有它的脚本,就更慢了,5秒是正常的.

解决方法是写一个定制的驱动.

楼主(2012-02-21):
对:lyseed关于是PPI协议的问题,读写一次S7-200大概在200ms左右,你估算有几个变量就能评估通讯时间,再加上组态王自己的刷新时间,这个也很慢,如果还有它的脚本,就更慢了,5秒是正常的.解决方法是写一个定制的驱动.内容的回复:

请教,定制的驱动怎么做啊,能给说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