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烧同一个地方的变频

楼主(2011-11-02):
已经烧了4台变频器,2富士2日立,都是用过一两天后,再次给变频器送电就烧,变频器还没启动。只烧整流和电容,如果存在瞬间过压,其他变频器也要烧,但是其他变频没烧。只有人和环境没换,其他的都是新的,请各位帮我找一下原因,现在用的变频器是三菱

网友A:
  电源 负载 接线

网友B:
正如樓上所說,先查接線是否正確,再插負載是否正常

只燒整流和電容,有可能是因電源諧波含量較高,擊穿整流橋后進而影響電容。

樓主不妨側下電網的的波形進而解決。

解決辦法就是加輸入電抗器

网友C:
型号,功率 ,使用环境,三菱的烧没,新的是不是可以换呢

网友D:
不错,加输入电抗器,可能是这个地方离变压器太近了,或者变压器容量超过了变频器的10倍以上,或者附近你使用了电容功率补偿设备,如果有的话,去掉电容补偿,加输入电抗器就OK.

网友E:
可能你这个地方环境比较爱国,严重抵制日货,三菱的怕也用不久。

网友E: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变频器输入电压超出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压,过高的输入电压使得变频器启动时,给电容预充电时,虽然串入了启动电阻,充电电流仍然过大,使得整流烧毁,过高电压和快速充电,严重缩短电容寿命,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在输入端加输入电抗器。

楼主:
变频器是1.5KW,功率补偿柜有8M远是在另一间房子内,如果是功率补偿对变频有影响,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是这几天才出问题,如果存在瞬间过压,其他变频器也要烧,但是其他变频没烧用的是同一路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这个地方环境比较爱国,严重抵制日货,三菱的怕也用不久。

黄工说的好     呵呵  加个输入电抗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变频器是1.5KW,功率补偿柜有8M远是在另一间房子内,如果是功率补偿对变频有影响,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是这几天才出问题,如果存在瞬间过压,其他变频器也要烧,但是其他变频没烧用的是同一路电,

注意更换个电机试试,我这以前也有过这个现象,烧了两个变频器,也查不出毛病,后来更换了个电机,就OK了,但电机三相电阻平衡,绝缘也OK,也可以运行,就是再次送电就烧,根本没怀疑是电机有故障,因为变频器还没启动,烧了两个SJ200的变频器后,才考虑更换,更换到现在就没事了。一排车几百台变频器就烧那个电机的,原因不明。

网友G:
一排车几百台变频器就烧那个电机的,原因不明------还不明啊?这不明摆着就是那台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H:
      此电机比较爱国!!!!

网友I(2011-12-07):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J:
更换或对换一下电机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变频器输入电压超出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压,过高的输入电压使得变频器启动时,给电容预充电时,虽然串入了启动电阻,充电电流仍然过大,使得整流烧毁,过高电压和快速充电,严重缩短电容寿命,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在输入端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L:
接触不良吧

网友M:
负载启动电流瞬间过大  加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