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400的变量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是多少?那些事属于掉电保存的?

楼主(2011-11-02):
s7 300/400的变量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是多少?那些事属于掉电保存的?

网友A:
地址范围 因CPU而异。选型手册上有介绍的。

掉电保存范围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网友B:
300 的变量都是自定义的 ,在 DB块里定义,  定义好了就可言使用了, 具体用了那些硬件地址 你不必关心, 也看不到, 由系统自动分配.

你可以把整个DB数据块 设置为 掉电保持型(默认),  也可以勾选掉, 就不保持了!

网友C:
根据型号不同,在不配卡的情况下,从几百K到几M不等

要保持的数据放在DB块里,不作修改的话,默认是掉电保持的

网友D:
DB数据块0-512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