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西门子电源6SN1145故障

楼主(2011-11-02):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电源6SN1145-1BA01-0BA1通电后 电源里接触器不断闭合断开 测量直流输出电压在300伏左右 接触器闭合马上断开 瞬间直流输出电压在600左右 电压下降到300后重复上面的动作 请求大师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技术支持QQ---860666450

网友B:
这台电源需要维修了,可以确认里边有部分元器件性能不稳定了,目前不是元件损坏,时间长了肯定会烧掉接触器,问题才能最终暴露,我们是专门搞线路板维修的,这个情况见过,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维修服务。13554928277  崔  深圳沙井的

网友C(2012-03-15):
首先看15V,24v是否正常,可能是控制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