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AB的SLC500进行通信?

楼主(2011-11-02):
在PLC中, N ,T,C等寄存器一般默认只有N7:0 ,T4:0,C5:0 , 如果用户需要更多的内部寄存器N 或定时器T或计数器C , 则可以修改其中的属性项 . 如果用户在组态王中定义了PLC里不存在的寄存器通道,则会造成组态王与设备通讯失败 .

这在帮助中;是什么意思??

我在开始设置的时候;设置了有N7:1;T4:25;通信显示连接正常;但都无数据显示;

后只写了个N7:0;就显示数据正常;

我想问一下;我如果想访问很多数据N7:0-125等等的话,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那一个一个的加啊 哈哈

楼主:
我也想一个一个加,在数据字典中加入了,但没有用啊,连接上去通信 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