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怎么控制5轴及以上的步进伺服系统?

楼主(2011-11-02):
XCM-60T-E
是唯一的方案吗?是不是使用跟XC5的Y0口一样使用?

网友A:
这么轴需要控制的,同时有这么多高速脉冲软件的PLC种类就不多啊!

网友B:
首先得确定你是几路脉冲输出口,如果是五路可以选择XCC;然后再确定工艺是否需要走直线圆弧插补等,配置合适的PLC;必要时可以选择两台XCC走通讯做多轴控制。。。

楼主:
XCC支持几轴?我去查下,XCM60的10轴用法跟XC5的四轴用法是一样的吧,资料好少?有谁有资 料能不能发给我?552187756@qq.com 是做个绕线机用,绕线两个轴,分度一个轴,上料XY轴。应该没有插补,就是绕线时两个轴是同时动的。转的圈数角度应该一样。就用普通指令应该没有问提吧。

才发现信捷的没有定位扩展模块。

楼主:
必要时可以选择两台XCC走通讯做多轴控制。。。

这样比XCM60有什么不同?功能强大些?

网友C:
要是没有两轴插补功能的话,XCM-60和XCC的都可以,普通的脉冲这两款都是完全支持的,XCM的脉冲发送标志位为M8170/M8173/M8176/M8179/M8710/M8713/M8716/M8719/M8782/M8785,对应的累积脉冲寄存器分别为D8170/D8173/D8176/D8179/D8710/D8713/D8716/D8719/D8782/D8785;

XCC的脉冲发送标志位为M8170/M8173/M8176/M8179/M8182,对应的累积脉冲寄存器分别为D8170/D8173/D8176/D8179/D8182;

网友D(2013-03-31):
用信捷plc通过脉冲的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如何写,输出脉冲的时候电机直走一点,怎么该脉冲电机速度都没多大变化。

新手谢谢

网友E(2016-06-03):
这个不支持运动控制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