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计算机对智能数显仪表通讯读写数据

楼主(2011-11-02):
工控计算机对智能数显仪表通讯读写数据
一、概述
随着中国工业自动化控制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对目前数显仪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场使用人员对工业控制仪表的通讯要求提出了新的方案,对工业控制仪表研发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公司根据市场客户提出的要求,配合客户的现场使用,目前我公司完善了YK-11智能测控仪对通讯的读写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完善,也对控制仪表YK-88智能PID控制仪表的通讯读写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完善,测量值可读,报警值量程可通过计算机修改,报警方式,仪表量程,仪表输入信号,误差修正,满度修正都可通过计算机改写,
二、宇科泰吉通讯仪表YK-88智能PID主要技术指标
万能输入功能
自动校准和人工校准功能
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功能
可选择适应加热或制冷的正/反作用
控制输出信号限幅
采用模糊控制理论和传统PID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具备高精度的自整定功能,使控制过程具有响应快、超调小、稳态精度高的优点,对常规PID难以控制的大纯滞后对象有明显的控制效果
基本误差:0.2%FS,14位A/D转换器(最大18位A/D转换器,订货时注明)。
输入信号:•热电偶: B、S、K、E、J、T、WRe 等
•热电阻: Pt100、Cu50、Cu53、Cu100、BA1、BA2
•电 流: 0~10mA、4~20mA等(输入阻抗≤250Ω)
•电 压: 0~5V、1V~5V、mV等(输入阻抗≥1MΩ)
•远传压力电阻:(0~400)Ω
采样周期:0.2S(10~200次/秒,用户可选)
显示方式:双排四位LED数码管显示,可选带光柱的仪表。
报警输出:二限报警,报警方式为测量值上限、下限,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 AC220V/3A
控制输出:⑴继电器触点输出
⑵固态继电器脉冲电压输出(DC12V/30mA)
⑶单相/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
⑷单相/三相可控硅移相触发
⑸模拟量4~20mA、0~10/20mA、1~5V、0~5V/10V输出,精度:±0.2%FS
变送输出: 4~20mA、0~10/20mA、1~5V、0~5V/10V,精度:±0.2%FS
通讯输出:接口方式——隔离串行双向通讯接口RS485/RS422/RS232/Modem
波特率——300~9600bps内部自由设定
使用环境:温度0~50℃ 湿度:<85%RH
馈电输出:DC24V/30mA
电 源:开关电源 85~265VAC或DC24V,功耗4W以下
三、型号说明
型 谱 说 明
YK-88 智能PID调节仪

外形
尺寸 A 横式160×80×125mm开孔152×76
A/S 竖式80×160×125mm开孔76×152
B 方式96×96×110 mm 开孔92×92
C 横式96×48×110 mm 开孔92×44
C/S 竖式48×96×110 mm 开孔44×92
D 方式72×72×110 mm 开孔68×68
F 方式48×48×110 mm 开孔44×44
报警输出 J□ J0-J4:可带四个继电器
变送输出 O1 4-20mA
O2 0-10mA
O3 1-5V
O4 0-5V
O5 0-10V
控制输出 □ 见“控制输出方式表”

通讯输出 P 微型打印机
R 串行通讯RS232
S 串行通讯RS485

变送器配电电源 无馈电输出
V12 带DC12V馈电输出
V24 带DC24V馈电输出
供电电源 220VAC供电
W DC24V供电
控制输出方式表

代 码 L G X1 K1 K2
输出方式 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 4~20mA 单相可控硅过零触发 三相可控硅过零触发
代 码 X2 X3 X4 K3 K4
输出方式 0~10/20mA 1~5V 0~5V/10V 单相可控硅移相触发 三相可控硅移相触发

四、宇科泰吉通讯仪表YK-11智能测控仪主要技术指标
● 功能特点
万能输入功能(也可由客户指定输入信号类型)
自动校准和人工校准功能。
多重保护、隔离设计、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采集稳定
良好的软件平台,具备二次开发能力,以满足特殊的功能先进的模块化结构,配合功能强大的仪表芯片,功能组合、系统升级非常方便
基本误差:0.2%FS,14位A/D转换器(最大18位A/D转换器,订货时注明)。
输入信号:•热电偶: B、S、K、E、J、T、WRe 等
•热电阻: Pt100、Cu50、Cu53、Cu100、BA1、BA2
•电 流: 0~10mA、4~20mA等(输入阻抗≤250Ω)
•电 压: 0~5V、1V~5V、mV等(输入阻抗≥1MΩ)
•远传压力电阻:(0~400)Ω
采样周期:0.2S(10~200次/秒,用户可选)
显 示:双排四位LED数码管显示。单排4位LED数码显示
报警输出:仪表可带多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 AC220V/5A或AC220V/1A。最多可带16个继电器,可选择上限、下限控制,控制设定值和回差值全量程内自由设定
变送输出:4~20mA、0~10/20mA(负载电阻≤250Ω,负载过大需注明)
1~5V、0~5V、0~10V(负载电阻≥200KΩ)。
采用12位数字D/A芯片,隔离输出。
通讯输出:隔离通讯接口RS485/RS232 波特率1200~9600bps
打印输出:RS232接口、TTL接口。
馈电输出:DC24V/30mA、DC12V/30mA
温度补偿:0~50冷端温度自动补偿,误差:±1℃
电 源:开关电源 85~265VAC或DC24V或DC12V
功 耗:4W
环境温度:(-20~70)℃ (常温下开机运行30分钟后,可逐渐承受极限温度)
(0~50)℃ (热电偶信号输入)
相对湿度:≤85% 无凝露避免在带有腐蚀性和易燃易爆气体中使用
面板尺寸: 160mm×80mm、96mm×96mm、96mm×48mm、
72mm×72mm、48mm×48mm
(本公司仪表自行研发生产,种类多,功能全,如用户可选快速采样,最快可以200次/秒,高精度18位、24A/D采集,高精度16位D/A输出,输入信号20段曲线修正,满5位显示或6位显示,液晶显示,特殊的输入信号,多个继电器报警蜂鸣器输出,大功率的馈电输出等,订货时注明)
五、型号说明
型 谱 说 明
YK-11 智能数字单通道显示调节仪
外型
尺寸 A/D 单排四位显示 横式160×80×125mm开孔152×76
A 横式160×80×125mm开孔152×76
A/S 竖式80×160×125mm开孔76×152
B 方式96×96×110 mm 开孔92×92
C 横式96×48×110 mm 开孔92×44
C/D 单排四位显示 横式96×48×110 mm 开孔92×44
C/S 竖式48×96×110 mm 开孔44×92
D 方式72×72×110 mm 开孔68×68
F 方式48×48×110 mm 开孔44×44
报警输出 J□ 可做16路继电器 J0-J4,0-4点报警输出
K□ 可做16路SSR K0-K4,0-4个SSR输出
变送输出 O1 4-20mA输出(最多8路模拟量输出)
O2 0-10mA输出
O3 1-5V输出
O4 0-5V输出
O5 0-10V输出
注:可做成反向变送输出或隔离共地变送输出
通讯输出 P 微型打印机
R 串行通讯RS232
S 串行通讯RS485
变送器配电电源 V12 带DC12V馈电输出
V24 带DC24V馈电输出
供电电源 220VAC供电
W DC24V供电
型号举例:YK-11AJ2O1SV24-4-20
YK-11系列智能单通道显示调节仪,外表尺寸160×80×125mm(开孔150×75mm),双排4位LED显示,二个继电器报警控制输出,4~20mA变送输出,带RS485隔离通讯接口,带DC24V馈电输出,输入信号4~20mA,供电电源85~265VAC(110~300VDC
六、YK-11智能测控仪通讯数据读取格式
本仪表可另配RS232、RS485接口,直接与计算机通讯,RS485标准通讯距离1.5km,可以挂接多个仪表。RS232标准通讯距离15m,只能挂接一个仪表。RS232接口的TXD、RXD、GND分别接计算机串口的第2、3、5管脚。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为避免通讯冲突,仪表都处于侦听方式。计算机按规定地址向某一仪表发出一个命令,然后等待一段时间,等候仪表回答,仪表收到正确命令后再发送出数据。发送结束后仪表又处于侦听方式。同一系统中,仪表地址不能相同,波特率要一致。
该设备采用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使用其中的03、06号命令,几乎能和所有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连接组态王、力控、世纪星、Fix、InTouch等国内国际的组态软件,省去了用户连接软件的烦恼。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使用组态王寄存器从4001开始,别的组态软件有可能是从3001开始。
寄存器对应表(对应的具体含义请参见操作说明的设置部分)
4001 测量值 4011 dot 小数点 4021 oSEt调零修正
4002 J1HA 4012 inpL(量程下限) 4022 FSEt—满度修正
4003 J2HA 4013 inpH(量程上限) 4023 Lb数字滤波
4004 J3HA 4014 J1-H(J1报警方式) 4024 LdiS(下排显示)
4005 J4HA 4015 J2-H(J2报警方式) 4025 Addr通讯地址
4006 J1HF 4016 J3-H(J3报警方式) 4026 bAUd波特率
4007 J2HF 4017 J4-H(J4报警方式) 4027
4008 J3HF 4018 bS(变送输出方式) 4028
4009 J4HF 4019 bS-L(变送下限) 4029
4010 Sn(输入信号类型) 4020 bS-H(变送上限)
例:读地址为1的仪表的PV(PV=1000)值
发送数据为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返回数据为 01 03 02 03 E8 B8 FA (其中03 E8—1000,整型数据不带小数点,如果小数点dot为2,则数据除以100),01 是仪表地址,03是功能号,00、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01 表示读一个数,84、0A是校验码,返回数据中B8 FA是校验码。如果要读PV、J1HA两个数据,则可以发送01 03 00 00 00 02 C4 0B。写J1HA=1234时,发送数据 01 06 00 01 04 d2 5a 97。 注意当输入信号是热电偶信号并且小数点为1时,测量值格式为小数点后一位,报警值报警复位值不带小数位。
七、YK-88智能PID控制仪通讯数据读取格式
本仪表可另配RS232、RS485接口,直接与计算机通讯,RS485标准通讯距离1.5km,可以挂接多个仪表。RS232标准通讯距离15m,只能挂接一个仪表。RS232接口的TXD、RXD、GND分别接计算机串口的第2、3、5管脚。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为避免通讯冲突,仪表都处于侦听方式。计算机按规定地址向某一仪表发出一个命令,然后等待一段时间,等候仪表回答,仪表收到正确命令后再发送出数据。发送结束后仪表又处于侦听方式。同一系统中,仪表地址不能相同,波特率要一致。
该设备采用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使用其中的03、06号命令,几乎能和所有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连接组态王、力控、世纪星、Fix、InTouch等国内国际的组态软件,省去了用户连接软件的烦恼。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使用组态王寄存器从4001开始,别的组态软件有可能是从3001开始。
寄存器对应表(对应的具体含义请参见操作说明的设置部分)
4001 PV 测量值 4011 inpL(量程下限) 4021 Lit抑制提前点
4002 SV 控制目标值 4012 inpH(量程上限) 4022 dv 抑制强度
4003 手动(0).自动(1)输出 4013 J1-H(J1报警方式) 4023 CooL正反作用
4004 Out(输出比例0-100.0%) 4014 J1HA(J1报警值) 4024 OP输出方式
4005 P 4015 J1HF(J1报警复位值) 4025 oSEt调零修正
4006 I 4016 J2-H(J2报警方式) 4026 FSEt—满度修正
4007 d 4017 J2HA(J2报警值) 4027 Lb数字滤波
4008 AT自整定(启动为1) 4018 J2HF(J2报警复位值) 4028 Addr通讯地址
4009 Sn(输入信号类型) 4019 opL(输出最小值) 4029 bAUd波特率
4010 dot 小数点 4020 opH(输出最大值)
例:读仪表编号为1的仪表的PV和SV值(PV=651 ,SV=1000)
发送数据为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返回数据为 01 03 04 02 8b 03 e8 8b 1f
其中01 是仪表地址,03是功能号,00 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 02 表示读两个数,c4 0b是校验码,返回数据中8b 1f是校验码,02 8b对应测量值651。
写SV=1234时,发送数据 01 06 00 01 04 d2 5a 97。 注意当输入信号是热电偶信号并且小数点为1时,测量值格式为小数点后一位,报警值报警复位值不带小数位。

网友A(2012-01-24):
谢谢,有这个平台给我学习机会,

网友A:
谢谢;师傅这材料我收着,将来学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