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变频器恒速过电压

楼主(2011-11-02):
故障现象:恒速直流过电压

变频:315kw/电机:250kw

负载:反击式破碎机

正常运行过程中,电网电压420V-430V,直流电压波动:580-620v,540-740v,出现恒速过电压现象;脱开负载拖电机运行,直流电压正常;想不通?!求教各位高手!!!急!!!

网友A:
         破碎机属于典型的冲击性负载。系统运行时的冲击惯量较大或减速时间过短都容易出现恒速过电压现象。

        原因如下:定子频率的下降过快,而转子的速度下降偏缓,导致出现负转差,此时机械能将转化为电能,由于通用变频器的输入为整流桥,无法该回馈的电能送回电网,如果回馈能量过大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超过运行值,此时变频器将进行过压保护。

        很明显,减速时最容易发生,但恒速和加速时也可能会发生。只要电机是负转差运行,就会发生。
        解决办法就是加大外置制动电阻

楼主:
谢谢!在运行过程中在生电能可以通过整流桥反馈吗?!或是通过IGBT的二极管进行回馈?!

楼主:
个人理解:再生电能一般都是通过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容进行回馈

楼主:
补充:客户正常使用2年,近期频繁出现此故障;客户未装制动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再生电能一般都是通过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容进行回馈

没错,关断你变瞬间,电动机是通过IGBT的续流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的。

楼主:
以前没有这种现象,最近频繁出现这种现象,是否意味某些硬件出现老化?!可否对其参数:转矩补偿,v/f曲线等参数优化设置,再不加能耗单元基础之上能否解决此问题?!

网友B:
                 不错,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设置正确的参数可以完全解决。

网友C:
电解电容老化,导致存电能力下降,建议更换电解电容或者加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