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02):
一台富凌DZB200B 1.5KW通用变频器,操作面板LED指示灯及LED数码管全亮、操作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只能看说明书或者向厂家咨询了
因为每个厂家的指示灯含义都不尽相同

楼主:
运行、停止、正反转.....LED全亮。5个LED数码管全为8、右下角点全亮。说明书上没。

网友B:
出现死机了,关电在送电试一试呢

楼主:
反复通断电、结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复通断电、结果一样
只有找厂家咨询了。这个品牌变频器的市场保有量低,所以都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