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AB PLC刷机及刷机风险

楼主(2011-11-02):
1,刷机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2,用以太网联机刷机过程中,通讯突然断了,可以PING通,但就是联不上机,有什么补救办法。

3,刷机的过程中不能轻易断电,不得已断电,有多大的几率会变成砖头。

4,刷机的时候,采用BOOTP工具,会增大一次成功率?

5,串口刷机成功率高,但用时太长?!

6,只要CPU的OK红色灯还在闪亮,没有常亮,就没啥好担心的。

大家就以上问题畅所欲言了。

网友:
木人捧场啊

我用串口刷过L63,50分钟啊,都睡着了我

网友A:
没做过长见识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刷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讯和电源一定不能断,不然基本上你的CPU就可以返厂了,刷机都是用的ControlFlash吧,不太清楚还能用BOOTP工具刷机,那个是改以太网通讯模块IP用的,串口刷和以太网刷成功率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串口是比以太网要慢很多。只要刷完成功后OK不是红色就行,中途都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讯和电源一定不能断,不然基本上你的CPU就可以返厂了,刷机都是用的ControlFlash吧,不太清楚还能用BOOTP工具刷机,那个是改以太网通讯模块IP用的,串口刷和以太网刷成功率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串口是比以太网要慢很多。只要刷完成功后OK不是红色就行,中途都不用担心。

bootip不能刷机,这是可以肯定的,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