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3-工控擂台--如何判别变压器绕组是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2011-11-02):
      最近几年铜价一直上涨,在采购变压器时,各厂家报价差距很大,问价格高厂家怎么回事?回答说,有些厂变压器绕组是用铝线制作.由于经济上考虑,采用价格便宜的厂家,采购回来,发现名牌上重量与其他厂家技术手册上重量有比较大差别,请问怎样才能判别变压器高压绕组是用铝线制作的呢?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首先了解变压器中铜线的截面积,和总长度,可以厂家询问。
用万能表测绕组两端的电阻,
根据电阻=长度×电阻率÷截面积。
算出电阻率。然后与纯铜的电阻率比对,如果相差很大,说明不是纯铜线。

网友B:
1、从高度可判别铜或铝,铜的是矮旁,铝是高瘦;半铜铝:如低铜高铝高度偏高重量偏低、低铝高铜比较难判别但它与全铜差价很少多数是为了加工方便和结构才会选择。

2、铝线的电阻率比铜线要高,但比重比铜小得多,相同情况下,铝线变压器的负载损耗高,要想把损耗降下来,变压器体积必然增大。可以通过测电阻、考核器身重、看变压器的体积等办法来测试一下,但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也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对于很老的铝线变压器来说,型号里面有代号L)

网友C:
1 看名牌如果是正规厂家产品。按国家标准生产。铜线变压器标注。S7  ;S9 S11;等。而铝线变压器应标注SL7;SL9;等。

2  看外观,一般同等容量的变压器。铜线矮一些,。宽度稍大。铝线的高度较度髙;稍扁。体积大于铜线变压器。

3  测重量铜线较重;铝线的较轻。

4 测量绕组的电阻;一一对应电阻小的为铜线;电阻大的为铝线。

5 对于铜铝混合型的不好判别。可进行提芯检查。通过查看线圈上的电阻值。以及接头形式判断。铝线变压器接线端有铜铝接头过度接线。

网友D:
1)简单来说就是从高度可判别:铜或铝,铜的是矮旁,铝是高瘦;半铜铝的如低铜高铝高度偏高重量偏低、低铝高铜比较难判别,只能吊芯出来后化验了。

2)看铭牌,正规厂家的都会标出材质,防止发生纠纷。

3)同容量的称称重量,轻的是铝的。

4)测量绕组的电阻:电阻小的为铜线;电阻大的为铝线。

网友E:
有以下几种方法:1 重量比较,同容量铝质变压器重量较轻 2 体积比较,同容量变压器铝制变压器体积较大 3 看名牌,如果是正规厂家产品按国家标准生产,铜线变压器标注S7、S9、S11等,而铝线变压器应标注SL7、SL9;L为铝制绕组。 4 测绕组直流电阻 根据公式 R1/R2=(x+T1)/(x+T2) 其中:T1,T2是两个温度(单位是摄氏度);R1,R2分别是T1,T2时的直流电阻,解方程便知,理论上,铜是235,铝是225。5 铜铝混合型的绕组判别,可进行提芯检查,通过查看线圈上的电阻值,以及接头形式判断,铝线变压器接线端有铜铝接头过度接线。 -----------------------------------------以上为人为的判断,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到正规厂家购买,通过衡量比较价格判断,填写正规发票,发票将变压器的绕组材质标注清楚,发生问题以便解决,正规厂家都标注绕组材质,如生产厂家未标注慎重购买!

网友F:
1,一般在名牌上有标注

2,要是力气有直接拿拿看啦,铜的份量比铝重多了

网友G:
铜绕组的电流密度可以取大一点,线规可以取小一点

从高度可判别铜或铝,铜的是矮旁,铝是高瘦;半铜铝:如低铜高铝高度偏高重量偏低、低铝高铜比较难判别但它与全铜差价很少多数是为了加工方便和结构才会选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一般在名牌上有标注

2,要是力气有直接拿拿看啦,铜的份量比铝重多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简单直接

网友I: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很少和变压器的厂家联系。

网友J:
1、如果是铜线较重;铝线的较轻。

2、测量绕组的电阻;一一对应电阻小的为铜线;电阻大的为铝线。

3、价格上也很大的差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简单来说就是从高度可判别:铜或铝,铜的是矮旁,铝是高瘦;半铜铝的如低铜高铝高度偏高重量偏低、低铝高铜比较难判别,只能吊芯出来后化验了。2)看铭牌,正规厂家的都会标出材质,防止发生纠纷。3)同容量的称称重量,轻的是铝的。4)测量绕组的电阻:电阻小的为铜线;电阻大的为铝线。

网友L:
由于铝的电阻率比铜的电阻率大,所以为了满足负载损耗要求,截面积会取得大一些,这样线圈体积比铜的大,相应的铁心体积也增大一些,这样铝制变压器比铜制变压器体积大

网友L:
第二:测量不一定测出来,也可从价格上判断,货比三家多综合几家调查!

网友M:
现在好多厂家不在技术上创新,而在造价上挖空心思,线缆现在有铜包铝,铜包铁,外观看都像铜线,但实际用起来绝对不一样,我一般都是测电阻,铜线电阻值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由于铝的电阻率比铜的电阻率大,所以为了满足负载损耗要求,截面积会取得大一些,这样线圈体积比铜的大,相应的铁心体积也增大一些,这样铝制变压器比铜制变压器体积大

应该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O:
偶在工作中还的确用到过以铝充铜的电缆,这个电缆是仪表信号控制电缆,虽然使用的是1.5的规格这个容量严重过于,但是公家的钱也都是使用这种型号,但采购电缆的方式转变了有过去的看质量变成了现在的竞标价,公司采办就是按照同样规格的价格最低的采购了,这个价格低有低的道理,但厂家却不敢明说的,不然就不用了。所以这个电缆内部就有猫腻。

偶今年在一套新建设备控制系统接线中就发现这个问题,在末端拨线做屏蔽层接地时就感觉这个屏蔽层特别柔软而且很轻,很多多余剪掉的屏蔽层仍在一边没人拿(这个不正常,很多都是眼巴巴的看着这扔掉的铜线创收呢),后来一次在编制屏蔽网时由于毛刺扎着手就用老虎钳子顺直,从而发现一个问题,原本黄彤彤的屏蔽层用力一磨居然变成灰白色,仔细一看原来是铝线,在看看内部的线缆用钳子一磨也是变成了铝线,原来厂家采取了铝线外表镀铜的方法来以铝充铜,偶明白了,价格在作怪。

至于变压器内绕组是否以铝充铜,偶想有部分厂家会铤而走险,原因就是成本与报价的矛盾。对于一个采购的成品变压器产生怀疑,当然不可能拆卸拔出一块线缆来看,这个测试就要在不损坏设备基础上进行。如果同等规格的变压器使用铝线代替铜线那么载流量就下降,所以如果厂商要保证变压器质量就必须扩大线径,当然有的也铤而走险不线径不便,不过其容量会变小。扩大线径导致体积变大,这个比真正的铜材质就会变胖变笨。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就变得粗大。

再者由于铜的密度是铝的三倍多,所以即使铝线线径变大其整体质量也要比铜的轻,也就是变压器笨但不重,是虚胖,有假。

使用铝制目的是为了节约费用,但绝不会根据铜与铝的电阻率和载流量来进行等额改变,其都是低于这个转换值。还有既然作假就要不让人看出来,所以虽然变压器各项指标出现变化,但绝不会在铭牌上标示出来,于是这个铝制变压器的各项指标就耐不住测试,只要把变压器按照铜材质的情况下进行容量、耐压、温度测试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P:
1、测电阻,根据电阻=长度×电阻率÷截面积。
计算电阻率,

2、根据公式

R1/R2=(x+T1)/(x+T2)其中:T1,T2是两个温度(单位是摄氏度);

R1,R2分别是T1,T2时的直流电阻,解方程求得x值。理论上,铜是235,铝是225

3、 看名牌,如果是正规厂家产品。铜线变压器标注:S7  ;S9;S11等,铝线变压器应标注SL7;SL9等。

4、从高度可判别,铜的是矮胖,铝是高瘦。从重量上, 铜线的较重,铝线的较轻。

网友Q:
     从高度可判别铜或铝,铜的是矮旁,铝是高瘦;半铜铝:如低铜高铝高度偏高重量偏低、低铝高铜比较难判别但它与全铜差价很少,多数是为了加工方便和结构才会选择。

网友R:
选用铜的话,电流密度可以大些,而且铜的电阻率比铝的小,在同等容量的性能要求上,铜导线的截面积能

小下来,如果低压用铜箔来绕,整体的高度还是能降蛮多的(阻抗能过的前提下)铁芯的用量也能减下来,

同等容量的变压器在重量上就出现差异了

网友S: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gx_xg112              孜然
惊涛骇浪               jingtao
AQD008                 AQD008
zwl763824690    今生缘
tianxingjian8        天行键

20积分获得者:
张立旺                     一品黄山
qsm78                     阿水
lyc19730508         Smile
abcxiangdong       EastW
yanwen0227         yanwen0227
zyw3166                 勇者
hzhpl                       hzhpl
2002125                 2002125
平振鹏                    山东 小平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网友E:
17楼jiaoanpeng说的很好,很实在!佩服,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