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4--工控擂台-电能表与电度表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1-11-02):
RT.

电能表和电度表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区别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电能表与电度表的区别-->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B: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真正体现出是一种测量电能的仪表。

网友C: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真正体现出是一种测量电能的仪表。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后,电能计量的“度”改叫“千瓦时”或“kWh ”,电度表也改叫电能表。

网友D:
电度表和电能表是一回事,我们同一个柜子里装着两块表,他们的型号分别是:DT862-4型三相有功电“度”表 德力西的,DT862-2型三相有功电“能”表 雷亚特的,一个电能表一个电度表他们一样。

网友E:
没什么区别,叫法不一样罢了。

网友F:
电能表和电度表有单相和三相之分。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真正体现出是一种测量电能的仪表。

网友G:
没有区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真正体现出是一种测量电能的仪表。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后,电能计量的“度”改叫“千瓦时”或“kWh ”,电度表也改叫电能表。

网友I:
同一个东西的两种叫法。

网友J: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

网友K:
我的理解电能表应该指的是电功率表。两种表不是一回事。电功率表的两组线圈;测量时电流线圈与负载串联。电压线圈通过电阻与负载并联。它所反映的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及功率。而电度表的电压线圈是作为磁盘驱动的。他所记录的是电量的多少。测量三相电能时一般使用电功率表。记录电量计费更多是采用电度表。

网友L:
没接触到电工基础时,称他电度表,而80%的人也这么叫他。

学了电工知识,称他电能表了。但他还是原来的他。

网友M: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现在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后,电能计量的“度”改叫“千瓦时”或“kWh ”,电度表也改叫电能表了,二者一脉相承,电能表是由电度表演化过来的,现在功能和分类都有所进化和细分,特别是电子远程集抄系统的普及,无功补偿环保节能概念的大力推广,电能计量不再限于‘度‘这个范围,向综合考虑有功无功‘能’这个概念转化,所以有了电能表这个专业贴切的名词;

大的分类有单相有功电度表/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电子式电能表;

DD--表示单相电 度表:如DD971型 DD862型
DS--表示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如DS862,DS97l型
DT--表示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如DT862、DT971型
DX--表示无功电度表:如DX97l、DX864型
DDS--表示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如DDS97l型
D丅S--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度表:如DTS97l型
DDSY--表示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度表:如DDSY97l型
DTSF--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复费率有功电度表:如DTSF97l型
DSSD--表示三相三线多功能电度表:如DSSD97l型
电子表的工作原理是将用户消耗的电能通过分压器和分流器元件上的信号取样,送到乘法器电路,乘积信号再送到V/F变换器,决定输出方波脉冲的频率,进而计量电能的装置。

电能表分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准确度一般为2.0级,也有1.0级的高精度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可以分为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和电子式电能表两种。目前,家庭大多数用的是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其常用额定电流有2.5A、5A、10A、15A 和20A等规格。

三相有功电能表分为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两种。常用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有DT系列。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线电压)一般为38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功补偿环保节能概念的大力推广,又出现了无功电能表,以区别于有功电能表。

网友N:
郁闷哦,和一楼一样,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好奇“电能表和电度表不是一回事吗?”结果还专门去查了下资料,发现它还是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现在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后,电能计量的“度”改叫“千瓦时”或“kWh ”,电度表也改叫电能表了,二者一脉相承,电能表是由电度表演化过来的,现在功能和分类都有所进化和细分,特别是电子远程集抄系统的普及,无功补偿环保节能概念的大力推广,电能计量不再限于‘度‘这个范围,向综合考虑有功无功‘能’这个概念转化,所以有了电能表这个专业贴切的名词;大的分类有单相有功电度表/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电子式电能表;DD--表示单相电 度表:如DD971型 DD862型 DS--表示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如DS862,DS97l型 DT--表示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如DT862、DT971型 DX--表示无功电度表:如DX97l、DX864型 DDS--表示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如DDS97l型 D丅S--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度表:如DTS97l型 DDSY--表示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度表:如DDSY97l型 DTSF--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复费率有功电度表:如DTSF97l型 DSSD--表示三相三线多功能电度表:如DSSD97l型 电子表的工作原理是将用户消耗的电能通过分压器和分流器元件上的信号取样,送到乘法器电路,乘积信号再送到V/F变换器,决定输出方波脉冲的频率,进而计量电能的装置。电能表分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准确度一般为2.0级,也有1.0级的高精度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可以分为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和电子式电能表两种。目前,家庭大多数用的是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其常用额定电流有2.5A、5A、10A、15A 和20A等规格。三相有功电能表分为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两种。常用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有DT系列。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线电压)一般为38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随着科技的发展,无功补偿环保节能概念的大力推广,又出现了无功电能表,以区别于有功电能表。

网友H: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指测量各种电学量的仪表。
常用电能表
定义
  电工通常用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功的仪表,俗称电度表、火表。
编辑本段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
  电能表是用来计量用电设备消耗电能的仪表,分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准确度一般为2.0级,也有1.0级的高精度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可以分为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和电子式电能表两种。目前,家庭大多数用的是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其常用额定电流有2.5A、5A、10A、15A 和20A等规格。 电能表、电度表
[1]三相电能表
  三相有功电能表分为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两种。常用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有DT系列。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线电压)一般为38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
分类
  按用途:工业与民用表、电子标准表、最大需量表、复费率表   按结构和工作原理:感应式(机械式)、静止式(电子式)、机电一体式(混合式)   按接入电源性质:交流表、直流表   按准确级:常用普通表:0.2S、0.5S、0.2.0.5.1.0、2.0等   标准表:0.01.0.05.0.2.0.5等   按安装接线方式:直接接入式、间接接入式   按用电设备: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电能表
编辑本段型号分类
  第一部分:类别代号:D :电能表   第二部分:组别代号:   第一字母S:三相三线 T:三相四线 X:无功B:标准 Z:最高需量D:单相   第二字母F:复费率表 S:全电子式D:多功能 Y:预付费   第三部分:设计序号:阿拉伯数字   第四部分:改进序号:用小写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电能表线路示意图(样图)
第五部分:派生号T:湿热和干热两用 TH:湿热带用G:高原用 H:一般用F:化工防腐用;K:开关板式 J:带接收器的脉冲电能表   还标有①或②的标志,①代表电能表的准确度为1%,或称1级表;②代表电能表的准确度为2%,或称2级表。   还标有产品采用的标准代号、制造厂、商标和出厂编号等。
编辑本段电能计量
电能计量单位
  有功电能表kW · h (俗称度1kw。h=3.6×10的6次方 在数值上表示功率1kw的用电器工作1h所消耗的电能)   无功电能表kvar · h   字轮计度器窗口(液晶显示窗口):   整数位和小数位不同颜色,中间小数点;各字轮有倍乘系数(无小数点时)多功能表液晶显示有整数位和小数位两位   准确度等级:   相对误差,用置于圆圈内的数字表示   标定电流和额定最大电流:   标定电流(额定电流):标明于表上作为计算负载的基数电流值:I b   额定最大电流:电能表能长期正常工作,误差和温升完全满足要求的最大电流值:Imax   额定电压:   单相电能表标注:220V   三相表有三种标注法:   a.直接接入式三相三线:3×380V   b.直接接入式三相四线:3×380/220V   电能表常数:电能表记录的电能与转盘转数或脉冲数之间关系的比例数: r/kWh; imp/kWh   额定频率:50Hz
主要技术指标
  1. 稳定准确,性能可靠   2. 准确度等级:1.0级,符合GB/T17215-1998.IEC1036-1996   3. 电流规格:2.5(10)A,5(20)A,5(30)A,10(40)A,20(80)A   4. 电表常数:6400imp/kwh,3200imp/kwh,1600imp/kwh   5. 额定电压:AC220V   6. 额定频率:50Hz 互感器电表接线图(资料样)
7. 起动电流:0.4%Ib   8. 字轮位数:6位(含1位小数)   9. 功耗≤0.6W   10.环境工作条件:-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85%(温度+25℃)   11.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可在恶劣电力环境下运行   12.强化工艺控制,独特工艺保证,高可靠性设计
编辑本段接入电源性质产品说明
有功电能表
  电能可以转换成各种能量。如:通过电炉转换成热能,通过电机转换成机械能,通过电灯转换成光能等。在这些转换中所消耗的电能为有功电能。而记录这种电能的电表为有功电能表。
无功电能表
  电工原理告诉我们,有些电器装置在作能量转换时先得建立一种转换的环境,如:电动机,变压器等要先建立一个磁场才能作能量转换,还有些电器装置是要先建立一个电场才能作能量转换。而建立磁场和 电能表资料样图,图3
电场所需的电能都是无功电能。而记录这种电能的电表为无功电能表。无功电能在电器装置本身中是不消耗能量的,但会在电器线路中产生无功电流,该电流在线路中将产生一定的损耗。无功电能表是专门记录这一损耗的,一般只有较大的用电单位才安装这种电表。
编辑本段施耐德电能表型号
型号:ME电能表
  性能描述   功能:   > ME电量表用于测量单相或三相电力系统的电能消耗,可用于带或不带中性线的低压配电回路   说明:   > 精度等级:1 级   > 频率:50 / 60 Hz   > 功耗:2.5 VA   > 工作温度:-25 °C 至+55 °C   > 连接采用隧道式端子   - 上端子:6 mm2   - 下端子:16 mm2   > 符合IEC 61036 (带封闭罩)   优势:   精度高   尺寸小   LCD数字显示   应用范围:   有功电能测量   子计量和成本分配   DIN导轨安装
型号:EN40单相电能表
  性能描述   测量精度   > 有功电能1.0级符合IEC62053-21和IEC61557-12(PMD DD)   计量范围   > 000000.0-999999.9KWh , 6+1位有效数字   电流特性   > 最大电流Imax 40A   > 基本电流Ib 5A   > 启动电流20mA   脉冲输出   > 脉宽120ms   > 脉冲常数100Imp/Kwh   > 节点特性35V (DC)/20mA(max)   优势   EN40系列单相电能表,应用于有功电度量计量:   高测量精度(1.0级) ,计量准确   模块化小体积(18mm) ,可以轻松安装在各类终端配电箱内。   导轨式安装、底部接线,与微型断路器完美配合。   直观易读机械式显示,降低意外停电丢失数据的风险。   无需外部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范围宽。   应用范围   千瓦时有功电度计量。   子计量/成本分配/内部核算。   远程脉冲输出。   适用于商业建筑、公共基础设施建筑,实现对建筑物内不同区域或不同负荷电能消耗的计量、统计。   适用于工业建筑不同生产线或各类负载的电能消耗统计,内部核算。   适用于OEM产品节能管理。
编辑本段西欧电能表产品介绍
型号:DSSD288/DTSD288
  特点描述   1.起 动   在额定电压、参比频率及COS ¢ =1.0(或SIN ¢ =1.0)的条件下,负载电流为0.003Ib(0.5级)、0.004Ib(1.0级)、0.005Ib(2.0级)电度表应能连续计量电能。   2.潜动   电压回路加额定电压115%,电流回路开路无电流应没有电能脉冲输出。   3.费率工作参数:   尖峰平谷4费率、10个时段   时钟准确度(日误差):≤0.5 s/d (23℃)   电池容量:≥1000 mAh   停电后数据保存时间:≥10年(用新电池)   停电换电池数据保存时间:≥ 4小时   4.电气参数   正常工作电压:0.9 - 1.1额定电压   绝缘耐压:≥2000 VAC   电压回路功耗:≤2W/10VA   电流回路功耗:≤ 1VA   停电抄表电源电压:≤6V 使用范围   通过鉴定   全部性能指标符合GB/T17215-1998和DL/T614-1997标准的技术要求。
编辑本段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同时间用电量不均衡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缓解我国日趋尖锐的电力供需矛盾,调节负荷曲线,改善用电量不均衡的现象,全面实行峰、平、谷分时电价制度,“削峰填谷”,提高全国的用电效率,合理利用电力资源,国内部分省市的电力部门已开始逐步推出了多费率电能表,对用户的用电量分时计费。1995年4月,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电力工业部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计划用电工作会议上决定,用3~4年时间,在全国各大电网内,有计划、分步骤全面推行峰谷分时电价制度。总目标是各网转移高峰电力10~15%,全国实现转移高峰电力 1000~2000万千瓦,推行的范围不仅是工业、商业用户,而且对非工业、农业用电也要逐步实行。在有条件的地区,即已经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用电区,也将有计划的开发低谷用电,实行峰谷电价,以提高电能利用率,提高居民的用电质量。对电力用户采用不同时段和不同计费标准。鼓励低谷时段的电力消费。   1980年,河南地区首先提出了按峰、谷时间分段计量电能,以经济手段促进合理、均衡、科学用电的建议,继而开始进行了试点,通过几年实践,初步摸索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随后,山西省利用简易设备先后在一部分用电单位进行了联合试点。1982~1985年,全国许多省市和地区也相继实行了电能分时计量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收费制度,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一些大的电网局也把它作为技术改进的重要内容和开展科学用电的重要措施之一。至此,我国己跨进了用多种电价作为辅助管理手段和控制用电负荷的国家行列。   早期主产的第一代石英钟控分时电能表。这种电能表通过导线连接石英钟各种不同时段来分别驱动峰、谷电磁计数器,分别显示出峰、谷电量及总电量,按总电量扣除峰、谷电量即为平常时段电量。由于这种分时计费电能表的可靠性较差。计时分段精度太低(最小分割为5min),易受干扰,时段调整也比较麻烦,使用功能单一,不能适应分时计费中的一些特殊要求,目前已基本淘汰停用。 单相电子式电能表(样图)
第二代机电一体化结构的分时电能表。这种电能表采用1.0级感应系电能表机芯为基础,采用红外光电变换器,脉冲输出和中央处理器(CPU),单片机电路,使用附带的键盘编程或者红外无线键盘来进行各种需求量、时钟、时段、双休日的设定,可保护本月最大需求量、上月最大需求量和本月峰、平、谷最大需求量显示及存储。带有脉冲输出及RS-232串行通信口,便于数据远程传送与监控。仪表性能比较精密可靠,功能可满足我国现阶段分时计费需求,生产工艺比较成熟,价格具有竞争力,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代产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各生产厂家均为自行开发专用单片机,存在产品兼容性差,维修困难的缺点。这一系列产品常见的有DF68.DF93.DTF33.DF86. DSF20.DIF-2.DF32.DTF864MRZ、DSD66等。
编辑本段原理及应用
电能表的工作原理
  当把电能表接入被测电路时,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中就有交变电流流过,这两个交变电流分别在它们的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通;交变磁通穿过铝盘,在铝盘中感应出涡流;涡流又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从而使铝盘得到转矩(主动力矩)而转动。负载消耗的功率越大,通过电流线圈的电流越大,铝盘中感应出的涡流也越大,使铝盘转动的力矩就越大。即转矩的大小跟负载消耗的功率成正比。功率越大,转矩也越大,铝盘转动也就越快。铝盘转动时,又受到永久磁铁产生的制动力矩的作用,制动力矩与主动力矩方向相反;制动力矩的大小与铝盘的转速成正比,铝盘转动得越快,制动力矩也越大。当主动力矩与制动力矩达到暂时平衡时,铝盘将匀速转动。负载所消耗的电能与铝盘的转数成正比。铝盘转动时,带动计数器,把所消耗的电能指示出来。这就是电能表工作的简单过程。
按原理划分
  电能表分为感应式和电子式两大类:   感应式电能表采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把电压、电流、相位转变为磁力矩,推动铝制圆盘转动,圆盘的轴(蜗杆)带动齿轮驱动计度器的鼓轮转动,转动的过程即是时间量累积的过程。因此感应式电能表的好处就是直观、动态连续、停电不丢数据。   感应式电能表对工艺要求高,材料涉及广泛,有金属、塑料、宝石、玻璃、稀土等等,对此,产品的相关材料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用低价的劣质材料代替标准规格的材料是影响电能表产品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像大多数商品一样,价格过低的商品不会有好的质量保证。   感应式电能表的生产工艺复杂,但早已成熟和稳定,工装器具也全面配套。生产环境对温度、湿度和空气净化度的要求较高。近十余年来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形成的电能表的材料和零部件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形成鲜明的中国集约化大生产的特色,这也是那里生产的电能表在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的主要因素之一。   电子式电能表运用模拟或数字电路得到电压和电流向量的乘积,然后通过模拟或数字电路实现电能计量功能。由于应用了数字技术,分时计费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纷纷登场,进一步满足了科学用电、合理用电的需求。   电子式电能表在江苏、浙江、深圳一带的产量较高,这与电子产品集中在这一地区是一致的,也正是由于材料和零部件市场条件优越的原因,形成价格的竞争力。 三相复费率电能表(样图)
目前从总体来看,感应式电能表与电子式电能表相比,感应式电能表生产的数量为多。但电子式电能表的产量有明显上升的趋势。2.按测量电能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一般有1级和2级表:1级表示电能表的误差不超过±1%;2级表示电能表的误差不超过±2%3.按附加功能划分,有多费率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载波电能表等:多费率电能表或称分时电能表、复费率表,俗称峰谷表,是近年来为适应峰谷分时电价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计量手段。它可按预定的峰、谷、平时段的划分,分别计量高峰、低谷、平段的用电量,从而对不同时段的用电量采用不同的电价,发挥电价的调节作用,鼓励用电客户调整用电负荷,移峰填谷,合理使用电力资源,充分挖掘发、供、用电设备的潜力。属电子式或机电式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俗称卡表。用IC卡预购电,将IC卡插入表中可控制按费用电,防止拖欠电费。属电子式或机电式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一只表可供多个用户使用,对每个用户独立计费,因此可达到节省资源,并便于管理的目的,还利于远程自动集中抄表。属电子式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集多项功能于一身。属电子式电能表;载波电能表利用电力载波技术,用于远程自动集中抄表。属电子式电能表。
编辑本段使用
  使用电能表时要注意,在低电压(不超过500伏)和小电流(几十安)的情况下,电能表可直接接入电路进行测量。在高电压或大电流的情况下,电能表不能直接接入线路,需配合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使用。对于直接接入线路的电能表,要根据负载电压和电流选择合适规格的,使电能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电压或电流。另外,负载的用电量要在电能表额定值的10%以上,否则计量不准。甚至有时根本带不动铝盘转动。所以电能表不能选得太大。若选得太小也容易烧坏电能表。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指测量各种电学量的仪表。 常用电能表 定义   电工通常用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功的仪表,俗称电度表、火表。 编辑本段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   电能表是用来计量用电设备消耗电能的仪表,分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准确度一般为2.0级,也有1.0级的高精度电能表。   单相电能表可以分为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和电子式电能表两种。目前,家庭大多数用的是感应式单相电能表。其常用额定电流有2.5A、5A、10A、15A 和20A等规格。 电能表、电度表 【1】三相电能表   三相有功电能表分为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两种。常用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有DT系列。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线电压)一般为38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 分类   按用途:工业与民用表、电子标准表、最大需量表、复费率表   按结构和工作原理:感应式(机械式)、静止式(电子式)、机电一体式(混合式)   按接入电源性质:交流表、直流表   按准确级:常用普通表:0.2S、0.5S、0.2.0.5.1.0、2.0等   标准表:0.01.0.05.0.2.0.5等   按安装接线方式:直接接入式、间接接入式   按用电设备: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电能表 编辑本段型号分类   第一部分:类别代号:D :电能表   第二部分:组别代号:   第一字母S:三相三线 T:三相四线 X:无功B:标准 Z:最高需量D:单相   第二字母F:复费率表 S:全电子式D:多功能 Y:预付费   第三部分:设计序号:阿拉伯数字   第四部分:改进序号:用小写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电能表线路示意图(样图) 第五部分:派生号T:湿热和干热两用 TH:湿热带用G:高原用 H:一般用F:化工防腐用;K:开关板式 J:带接收器的脉冲电能表   还标有①或②的标志,①代表电能表的准确度为1%,或称1级表;②代表电能表的准确度为2%,或称2级表。   还标有产品采用的标准代号、制造厂、商标和出厂编号等。 编辑本段电能计量 电能计量单位   有功电能表kW · h (俗称度1kw。h=3.6×10的6次方 在数值上表示功率1kw的用电器工作1h所消耗的电能)   无功电能表kvar · h   字轮计度器窗口(液晶显示窗口):   整数位和小数位不同颜色,中间小数点;各字轮有倍乘系数(无小数点时)多功能表液晶显示有整数位和小数位两位   准确度等级:   相对误差,用置于圆圈内的数字表示   标定电流和额定最大电流:   标定电流(额定电流):标明于表上作为计算负载的基数电流值:I b   额定最大电流:电能表能长期正常工作,误差和温升完全满足要求的最大电流值:Imax   额定电压:   单相电能表标注:220V   三相表有三种标注法:   a.直接接入式三相三线:3×380V   b.直接接入式三相四线:3×380/220V   电能表常数:电能表记录的电能与转盘转数或脉冲数之间关系的比例数: r/kWh; imp/kWh   额定频率:50Hz 主要技术指标   1. 稳定准确,性能可靠   2. 准确度等级:1.0级,符合GB/T17215-1998.IEC1036-1996   3. 电流规格:2.5(10)A,5(20)A,5(30)A,10(40)A,20(80)A   4. 电表常数:6400imp/kwh,3200imp/kwh,1600imp/kwh   5. 额定电压:AC220V   6. 额定频率:50Hz 互感器电表接线图(资料样) 7. 起动电流:0.4%Ib   8. 字轮位数:6位(含1位小数)   9. 功耗≤0.6W   10.环境工作条件:-20℃~+55℃,相对湿度不超过85%(温度+25℃)   11.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可在恶劣电力环境下运行   12.强化工艺控制,独特工艺保证,高可靠性设计 编辑本段接入电源性质产品说明 有功电能表   电能可以转换成各种能量。如:通过电炉转换成热能,通过电机转换成机械能,通过电灯转换成光能等。在这些转换中所消耗的电能为有功电能。而记录这种电能的电表为有功电能表。 无功电能表   电工原理告诉我们,有些电器装置在作能量转换时先得建立一种转换的环境,如:电动机,变压器等要先建立一个磁场才能作能量转换,还有些电器装置是要先建立一个电场才能作能量转换。而建立磁场和 电能表资料样图,图3 电场所需的电能都是无功电能。而记录这种电能的电表为无功电能表。无功电能在电器装置本身中是不消耗能量的,但会在电器线路中产生无功电流,该电流在线路中将产生一定的损耗。无功电能表是专门记录这一损耗的,一般只有较大的用电单位才安装这种电表。 编辑本段施耐德电能表型号 型号:ME电能表   性能描述   功能:   > ME电量表用于测量单相或三相电力系统的电能消耗,可用于带或不带中性线的低压配电回路   说明:   > 精度等级:1 级   > 频率:50 / 60 Hz   > 功耗:2.5 VA   > 工作温度:-25 °C 至+55 °C   > 连接采用隧道式端子   - 上端子:6 mm2   - 下端子:16 mm2   > 符合IEC 61036 (带封闭罩)   优势:   精度高   尺寸小   LCD数字显示   应用范围:   有功电能测量   子计量和成本分配   DIN导轨安装 型号:EN40单相电能表   性能描述   测量精度   > 有功电能1.0级符合IEC62053-21和IEC61557-12(PMD DD)   计量范围   > 000000.0-999999.9KWh , 6+1位有效数字   电流特性   > 最大电流Imax 40A   > 基本电流Ib 5A   > 启动电流20mA   脉冲输出   > 脉宽120ms   > 脉冲常数100Imp/Kwh   > 节点特性35V (DC)/20mA(max)   优势   EN40系列单相电能表,应用于有功电度量计量:   高测量精度(1.0级) ,计量准确   模块化小体积(18mm) ,可以轻松安装在各类终端配电箱内。   导轨式安装、底部接线,与微型断路器完美配合。   直观易读机械式显示,降低意外停电丢失数据的风险。   无需外部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范围宽。   应用范围   千瓦时有功电度计量。   子计量/成本分配/内部核算。   远程脉冲输出。   适用于商业建筑、公共基础设施建筑,实现对建筑物内不同区域或不同负荷电能消耗的计量、统计。   适用于工业建筑不同生产线或各类负载的电能消耗统计,内部核算。   适用于OEM产品节能管理。 编辑本段西欧电能表产品介绍 型号:DSSD288/DTSD288   特点描述   1.起 动   在额定电压、参比频率及COS ¢ =1.0(或SIN ¢ =1.0)的条件下,负载电流为0.003Ib(0.5级)、0.004Ib(1.0级)、0.005Ib(2.0级)电度表应能连续计量电能。   2.潜动   电压回路加额定电压115%,电流回路开路无电流应没有电能脉冲输出。   3.费率工作参数:   尖峰平谷4费率、10个时段   时钟准确度(日误差):≤0.5 s/d (23℃)   电池容量:≥1000 mAh   停电后数据保存时间:≥10年(用新电池)   停电换电池数据保存时间:≥ 4小时   4.电气参数   正常工作电压:0.9 - 1.1额定电压   绝缘耐压:≥2000 VAC   电压回路功耗:≤2W/10VA   电流回路功耗:≤ 1VA   停电抄表电源电压:≤6V 使用范围   通过鉴定   全部性能指标符合GB/T17215-1998和DL/T614-1997标准的技术要求。 编辑本段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同时间用电量不均衡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为缓解我国日趋尖锐的电力供需矛盾,调节负荷曲线,改善用电量不均衡的现象,全面实行峰、平、谷分时电价制度,“削峰填谷”,提高全国的用电效率,合理利用电力资源,国内部分省市的电力部门已开始逐步推出了多费率电能表,对用户的用电量分时计费。1995年4月,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电力工业部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计划用电工作会议上决定,用3~4年时间,在全国各大电网内,有计划、分步骤全面推行峰谷分时电价制度。总目标是各网转移高峰电力10~15%,全国实现转移高峰电力 1000~2000万千瓦,推行的范围不仅是工业、商业用户,而且对非工业、农业用电也要逐步实行。在有条件的地区,即已经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用电区,也将有计划的开发低谷用电,实行峰谷电价,以提高电能利用率,提高居民的用电质量。对电力用户采用不同时段和不同计费标准。鼓励低谷时段的电力消费。   1980年,河南地区首先提出了按峰、谷时间分段计量电能,以经济手段促进合理、均衡、科学用电的建议,继而开始进行了试点,通过几年实践,初步摸索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随后,山西省利用简易设备先后在一部分用电单位进行了联合试点。1982~1985年,全国许多省市和地区也相继实行了电能分时计量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收费制度,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一些大的电网局也把它作为技术改进的重要内容和开展科学用电的重要措施之一。至此,我国己跨进了用多种电价作为辅助管理手段和控制用电负荷的国家行列。   早期主产的第一代石英钟控分时电能表。这种电能表通过导线连接石英钟各种不同时段来分别驱动峰、谷电磁计数器,分别显示出峰、谷电量及总电量,按总电量扣除峰、谷电量即为平常时段电量。由于这种分时计费电能表的可靠性较差。计时分段精度太低(最小分割为5min),易受干扰,时段调整也比较麻烦,使用功能单一,不能适应分时计费中的一些特殊要求,目前已基本淘汰停用。 单相电子式电能表(样图) 第二代机电一体化结构的分时电能表。这种电能表采用1.0级感应系电能表机芯为基础,采用红外光电变换器,脉冲输出和中央处理器(CPU),单片机电路,使用附带的键盘编程或者红外无线键盘来进行各种需求量、时钟、时段、双休日的设定,可保护本月最大需求量、上月最大需求量和本月峰、平、谷最大需求量显示及存储。带有脉冲输出及RS-232串行通信口,便于数据远程传送与监控。仪表性能比较精密可靠,功能可满足我国现阶段分时计费需求,生产工艺比较成熟,价格具有竞争力,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代产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各生产厂家均为自行开发专用单片机,存在产品兼容性差,维修困难的缺点。这一系列产品常见的有DF68.DF93.DTF33.DF86. DSF20.DIF-2.DF32.DTF864MRZ、DSD66等。 编辑本段原理及应用 电能表的工作原理   当把电能表接入被测电路时,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中就有交变电流流过,这两个交变电流分别在它们的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通;交变磁通穿过铝盘,在铝盘中感应出涡流;涡流又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从而使铝盘得到转矩(主动力矩)而转动。负载消耗的功率越大,通过电流线圈的电流越大,铝盘中感应出的涡流也越大,使铝盘转动的力矩就越大。即转矩的大小跟负载消耗的功率成正比。功率越大,转矩也越大,铝盘转动也就越快。铝盘转动时,又受到永久磁铁产生的制动力矩的作用,制动力矩与主动力矩方向相反;制动力矩的大小与铝盘的转速成正比,铝盘转动得越快,制动力矩也越大。当主动力矩与制动力矩达到暂时平衡时,铝盘将匀速转动。负载所消耗的电能与铝盘的转数成正比。铝盘转动时,带动计数器,把所消耗的电能指示出来。这就是电能表工作的简单过程。 按原理划分   电能表分为感应式和电子式两大类:   感应式电能表采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把电压、电流、相位转变为磁力矩,推动铝制圆盘转动,圆盘的轴(蜗杆)带动齿轮驱动计度器的鼓轮转动,转动的过程即是时间量累积的过程。因此感应式电能表的好处就是直观、动态连续、停电不丢数据。   感应式电能表对工艺要求高,材料涉及广泛,有金属、塑料、宝石、玻璃、稀土等等,对此,产品的相关材料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用低价的劣质材料代替标准规格的材料是影响电能表产品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像大多数商品一样,价格过低的商品不会有好的质量保证。   感应式电能表的生产工艺复杂,但早已成熟和稳定,工装器具也全面配套。生产环境对温度、湿度和空气净化度的要求较高。近十余年来在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形成的电能表的材料和零部件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形成鲜明的中国集约化大生产的特色,这也是那里生产的电能表在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的主要因素之一。   电子式电能表运用模拟或数字电路得到电压和电流向量的乘积,然后通过模拟或数字电路实现电能计量功能。由于应用了数字技术,分时计费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纷纷登场,进一步满足了科学用电、合理用电的需求。   电子式电能表在江苏、浙江、深圳一带的产量较高,这与电子产品集中在这一地区是一致的,也正是由于材料和零部件市场条件优越的原因,形成价格的竞争力。 三相复费率电能表(样图) 目前从总体来看,感应式电能表与电子式电能表相比,感应式电能表生产的数量为多。但电子式电能表的产量有明显上升的趋势。2.按测量电能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一般有1级和2级表:1级表示电能表的误差不超过±1%;2级表示电能表的误差不超过±2%3.按附加功能划分,有多费率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载波电能表等:多费率电能表或称分时电能表、复费率表,俗称峰谷表,是近年来为适应峰谷分时电价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计量手段。它可按预定的峰、谷、平时段的划分,分别计量高峰、低谷、平段的用电量,从而对不同时段的用电量采用不同的电价,发挥电价的调节作用,鼓励用电客户调整用电负荷,移峰填谷,合理使用电力资源,充分挖掘发、供、用电设备的潜力。属电子式或机电式电能表;预付费电能表俗称卡表。用IC卡预购电,将IC卡插入表中可控制按费用电,防止拖欠电费。属电子式或机电式电能表;多用户电能表一只表可供多个用户使用,对每个用户独立计费,因此可达到节省资源,并便于管理的目的,还利于远程自动集中抄表。属电子式电能表;多功能电能表集多项功能于一身。属电子式电能表;载波电能表利用电力载波技术,用于远程自动集中抄表。属电子式电能表。 编辑本段使用   使用电能表时要注意,在低电压(不超过500伏)和小电流(几十安)的情况下,电能表可直接接入电路进行测量。在高电压或大电流的情况下,电能表不能直接接入线路,需配合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使用。对于直接接入线路的电能表,要根据负载电压和电流选择合适规格的,使电能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电压或电流。另外,负载的用电量要在电能表额定值的10%以上,否则计量不准。甚至有时根本带不动铝盘转动。所以电能表不能选得太大。若选得太小也容易烧坏电能表。

网友P: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指测量各种电学量的仪表。
所以说:电能表和电度表是一回事,没有区别

网友Q:
虽然我们生活中用电的计量表电度表即通常所说的电表在其表体上专业术语叫XX电能表(XX代表这种类型,比如机械式、电子式、智能式),但其应该是电能表的一个类型,即电度表所指的是用电设备所用电的有功功率,这个电度表应该叫做有功电能表,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电都是有功功率计量,所以把这个有功电能表叫做电能表。

电能应该包括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即供电公司所测用户的用电应该包括有功和无功部分,只是民用、商用的无功部分较小或者分散比作计量,而对于大型的工业用电企业为了减少企业中感性负载所产生的无功对于电网造成的影响,对这些企业都安装了无功电能表,通过无功电能表的计量来考核企业中无功功率的大小。

由于无功电能表在生活中不常见,所以人们通常把电度表等同于电能表,而电能表包括无功电能表和有功电能表,只是无功电能表只有在特定场合采使用,于是把测量无功电能的电能表叫无功电能表,而测量有功电能的电能表叫电度表。

网友R:
简单的说,电度表就是只测量有效累计电量,用于付费的电表,而电能表除能测量有效累计电量外,还能测量无效累计用电量,无功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电能参数的电表,主要用于电能监测。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越来越重视,除使用传统的电度表进行电力计测和收费外(测量的是有效累计用电量),在工厂,公共场所开始推广使用用于电力监测和分析的电力监控表(不用于法定付费),电力监控表使用电流互感器来测量电流,具有通信接口(国内市场以RS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为主),能与上位系统通信相连,将电力数据上传到上位系统,上位软件系统能够对电力表的数据进行监控和数据库生成,以及电能的使用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由于用于节能分析,电力监控表除能测量有效累计电量外,通常还能测量无效累计用电量,无功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具有脉冲输出,报警输出等功能。

网友S:
电度表是旧称;

电能计量单位“度”不称“度”,只能称“千瓦时”以后,就叫电能表了。

其实,我对什么 “1000米=1千米”等,至今反感;还有,“标准”方面,有的的译文,也很拗口。

网友H:
哇还没有完的。我觉得太多的

网友T:
电度表只是电能表中的一种类型,它以千瓦时为计量单位,电能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小到测量电子能量大到电站的发电量多少兆瓦时,只要是测量由电做的功的仪表都可以叫电能表

网友U:
电能表是对电能类能源计量器具的法定称谓,电度表是过去不规范的却又广为流传的称谓,基本含义是相同的

网友V:
电能表

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又称电度表,火表,电能表,千瓦小时表,指测量各种电学量的仪表。

电能表的分类

单相电能表

  电能表是用来计量用电设备消耗电能的仪表。按照采样原来分为机械式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和机电一体式电能表。根据国家智能电网建设,未来3-5年内,基本被电子式的智能电能表取代。根据相数分,分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目前,家庭用户基本是单相表,工业动力用户通常是三相表。

三相电能表

  三相有功电能表分为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两种。常用的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有DT系列。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的额定电压(线电压)一般为380V,额定电流有1.5A,3A,5A,6A,10A,15A,20A25A,30A,40A,60A等数种,其中额定电流为5A的可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

网友V:
电能表和电度表的区别

电度表是电能表的俗称,而电能表的叫法更科学,真正体现出是一种测量电能的仪表。
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后,电能计量的“度”改叫“千瓦时”或“kWh  ”,电度表也改叫电能表。

网友W: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QLIN                 莫其麟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张立旺              一品黄山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惊涛骇浪             jingtao
zwl763824690   今生缘
shne230              shne230
ande                     工控追求
bhdxzgp               bhdxzgp
zhoumi                 雁北飞
zyw3166              勇者
AQD008                AQD008
tclwzy                  云锋
abcxiangdong    EastW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gx_xg112           孜然
jiaoanpeng          jiaoanpeng
ladder                  一路行走
张小光                 张十
topkingjun          Pi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