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电容制动,电容应该选什么样的啊?

楼主(2011-11-02):
2.2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电容制动,电容应该选什么样的啊?怎样接啊 接成星形好还是角形好啊 ?用不用串联或并联电阻啊?加直流电源的方式制动和用电容制动哪个更好用啊 请师父们指点

网友A:
三角形的   4.85×K×I
星形的     8.4×K×I

K    一般取  4-8
I    电机空载电流

计算单位是 uf,电容的耐压为250V(星形接法)或400v (三角形)
功率为5.5kw一下的一般不接限流电阻,电阻我都是估算,我选用的是10欧的水泥电阻,我想就是你要求制动的快慢的程度,快的当然可以选大点的电容。小点的电阻(注意散热)

还有的我在1.5KW一下的电机电阻制动,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B:
学习中,不太懂!这个接线不太领悟

楼主:
谢谢指点啊 好像电容并电阻是为了放电吧 电阻怎么算啊 直流制定好吗 怎吗计算啊

楼主:
我看网上的图是每个电容都并个电阻,这个电阻怎吗算啊

网友C:
此种方式现在已不多用。

网友D:
2.2KW的电动机功率不大,可以直接采用反接制动或串电阻制动;或者干脆使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并的放电电阻多大为好啊 用什么样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