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发生故障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1-11-03):
         请教各位达人,各位亲,各位坛友们,当设备运行时发生故障一般处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如产品有不良呢,是先停下设备,还是先运行再观察分析?

网友A(2011-12-18):
看设计时怎么设计的。。如用备用。联锁“启动备用设备”。。。如大型或特大型设备,估计没有备用,只有停产...确保不出故障........

网友B:
大致检查一下故障的原因,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停机。

网友C:
根据故障的性质、故障产生的后果严重性,以及维修人员现实阶段所掌握的故障排除手段的可实施性来决定

网友D:
先停下来,问问现场工作人员具体情况,然后根据情况判断是否能且有必要在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情况下运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