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一个扫描周期如果有2次出现Q0.2,Q0.3,

楼主(2011-11-03):
问下怎么回事,我主程序中Q0.2.Q0.3不运行时候,怎么子程序中的Q0.2,Q0.3程序监控是运行,但PLC输出端子没反应啊 18:45:09 还有就是把2个都含有Q0.2,Q0.3的网络放一主程序中,结果就出现了错误啊当监控发现第一个程序中Q0.2,Q0.3运行,第二个程序中 Q0.2,Q0.3不运行,结果怎么也是不运行啊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第二个:如果你在一个主程序中出现两次同一个输出,它会按照最后的网络处理,比如,你前面的程序是当i0.0接通时,Q0.0接通,后面网络又出现当I0.1接通,Q0.0接通,程序扫描的时候是以I0.1那条作为结果的

楼主:
目前做项目,就卡这了,郁闷

网友B:
首先最好不用用多线圈输出;最好用中间继电器;程序只有一个Q输出;

2也可以用SET和RSER的方式;比较好的!

网友C:
1 子程序,如果能流不通过时根本不会执行里面的指令运算,基本上里面的数据都变成了动态共享内存了,所以里面内存的状态已经没意义了。

2 没清楚你想说的什么问题,两个子程序,能流进不去不执行里面的指令运算,PLC干嘛要输出啊?PLC要输出的前提就是有一个能流流入Q点吧....你子程序没能流流入,也就没能流流入里面的Q点,Q点有什么可能会输出呢?

打个比方:

if en=1 then

q0.2=1

end if

如果EN不等于1,根本不会执行if....end if 里面的q0.2=1语句,那Q0.2就不可能会由于if....end if 的存在而输出吧?

那么EN不等于1时,那么判断里面的映射内存Q0.2的状态还有意义么?

网友D:
多个地方有输出确实不太掌握好PLC的扫描功能。建议增加多个变量的形式,最后输出单个即可

网友E:
编程养成用中间变量的习惯,使一个程序的输入输出只有一组接口,这样可以方便灵活的修改,也便于程序在不同设备间移植。

如果有特殊要求一定要再一个扫描周期内产生两次不同的输出,那么以西门子s7-200编程为例,要使用立即指令,这样可以绕过扫描周期与过程寄存器的影响,直接对输入输出进行读取和赋值。

网友F:
双线圈会引起冲突,建议不要使用双线圈。

网友G:
双线圈是不允许的,如果你使用了,就会只有前面那个激活

网友H:
一个扫描周期出现2次q2.0,结果就是其值永远为0

网友I:
 做项目 你还要一个主程序出现两个相同的输出啊! 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