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SD卡可不可以格式化S7-300存储卡?

楼主(2011-11-03):
使用西门子SD卡可不可以格式化S7-300存储卡?

网友A:
可以格式化,需要用软件。如果是普通读卡器不要直接格式化。

楼主:
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对:makou关于可以格式化,需要用软件。如果是普通读卡器不要直接格式化。 内容的回复:

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B:
楼主啊,什么时候西门子出SD卡了啊?那叫MMC卡好不好?SD卡是小卡,目前还没有PLC用吧?

MMC卡只能找相同的信号的镜像文件,然后使用网络普遍流传的西门子MMC卡读写工具进行重写,找不到镜像文件就等于报废。

MMC卡需用西门子PG或专用的读卡器格式化,不要用一般的读卡器格式化。
按照下述操作对MMC进行被动格式化,如不能完成被动格式化则MMC可能损坏。只有MMC正常,CPU正常,通讯才可正常。
CPU 的STOP 灯出现慢闪,这是CPU在请求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可以用MRES按钮格式化MMC卡,把卡中的错误信息清除,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 灯保持常亮(约九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 再迅速按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 灯快速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 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注意: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这种情况是在CPU的STOP 灯慢速闪烁时使用,是一种被动的格式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法用MRES格式化MMC卡。

楼主:
对:墨之殇关于楼主啊,什么时候西门子出SD卡了啊?那叫MMC卡好不好?SD卡是小卡,目前还没有PLC用吧?MMC卡只能找相同的信号的镜像文件,然后使用网络普遍流传的西门子MMC卡读写工具进行重写,找不到镜像文件就等于报废。MMC卡需用西门子PG或专用的读卡器格式化,不要用一般的读卡器格式化。按照下述操作对MMC进行被动格式化,如不能完成被动格式化则MMC可能损坏。只有MMC正常,CPU正常,通讯才可正常。CPU 的STOP 灯出现慢闪,这是CPU在请求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可以用MRES按钮格式化MMC卡,把卡中的错误信息清除,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 灯保持常亮(约九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 再迅速按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 灯快速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 灯常亮,格式化完成。注意: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这种情况是在CPU的STOP 灯慢速闪烁时使用,是一种被动的格式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法用MRES格式化MMC卡。墨之殇的签名档以回答网友问题为荣,以冷漠无视问题为耻            以参加论坛活动为荣,以沉默冷酷潜水为耻,以原创热情发帖为荣,以转载无聊信息为耻            以技术内容讨论为荣,以恶意广告滥发为耻,以积极活跃发帖为荣,以无聊恶意灌水为耻            以阳光热爱论坛为荣,以阴暗谩骂牢骚为耻,以虚心求教尊重为荣,以技术封锁小气为耻            以互相帮助团结为荣,以互相指责分裂为耻。内容的回复:

我的确实是西门子SD读卡器,在握手上.

网友B:
不好意思,一时疏忽,看成TF卡了。。。。

楼主:
没关系的

楼主:
对:makou关于可以格式化,需要用软件。如果是普通读卡器不要直接格式化。 内容的回复:

是的可以格式化,我刚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