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与西门子的MPI通信

楼主(2011-11-03):
请教,各位兄弟,我在帮助里看到有这么两条;

         A、在运行组态王的机器上需要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tep 7 5.0及以上版本的编程软件。

         B、组态王和设备通讯需要调用编程软件中集成的prodave的库,由于不同版本的Step 7编程软件集成的prodave的库的版本不同。有  可能会造成通讯的失败,当出现通讯失败时请用户手动更新通讯涉及到的文件S7Onlinx.dll和S7osmcax.sys(文件存放在光盘上的Value Pack\S7200andS7300文件夹下)。更新方法如下,

          1、将S7Onlinx.dll拷贝到winnt\system32下,如果有同名字的文件,则替换原来文件

          2、将S7osmcax.sys和S7otranx.sys拷贝到winnt\system32\drivers下

重新启动计算机,使替换的底层驱动运行。

        问题一.   A我安装的是STEP7 5.4可以满足,B我是不是要安装这么一个东西?我需要在上位机侧安装什么协议或者驱动?

         问题二.上位用两台组态王通过CP5611卡同时以MPI的方式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通信,距离在150米左右。我查了资料说在通信距离不超50米的前提下将这三个MPI口用紫线直接连接起来即可,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不需要单独安装

由于MPI口是非隔离的,所以推荐通信距离不超过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单独安装 由于MPI口是非隔离的,所以推荐通信距离不超过50米

谢谢你的指点!

你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再单独安装prodave库这个文件,直接在组态王里用设备配置向导--PLC-S7-300--MPI通信卡就可以了?

网友B:
S7-300以太网通讯模块BCNet-S7MPI可以实现长距离和组态王通讯,普通网线即可,通讯方式为O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300以太网通讯模块BCNet-S7MPI可以实现长距离和组态王通讯,普通网线即可,通讯方式为OPC

如果以OPC的方式通信,那我又得安装OPC软件吧,好像这个OPC软件不是免费的。你有OPC通信的案例吗,或者是PDF文档吗,这种方式的通信距离是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