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icr.mastereco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1-11-03):
我厂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闲置45kw的,想当恒压供水变频器用,如何从面板调频率,如何设置参数,一拖一启动。高手给予指教。!

网友A:
430 还是440?

从本站下载相应型号的 手册 以及参数表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也不是430也不是440  就是最老款的mm 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