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不进PLC

楼主(2011-11-03):
我有一CPM2A的PLC ,因有一输入触点坏了,想换一个输入点,程序能读出来,但写不进去,编程软件显示的是,“无法清除程序内存,程序内存可能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难道是只能写一次程序。

网友A:
被保护了吧

网友B:
不应该呀,按惯例,保护了的话。程序读都读不出。

网友C:
PLC打到停止运行档,在试试。

网友D:
有密码不?有的话是密的保护级别比较高,设定了只读不能写!

有些的是在侧边有个拨的开关。

我没有用过CPM2A系列,所以只能用以前所遇到过的PLC的类型上说说

网友E:
1、设置了密码;

2、需要解--密;

3、也可以清除内存,重新写入;

4、鉴定完毕。

网友E:
CPM2A的解--密软件网上大把,你可以去找。

网友F:
程序加密了!你联系我QQ149034219 我可以给你一个jiemi软件!!

网友G:
 加密了 可以上传,不允许下载!

网友H:
学习了,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的加密方法,只能上传不能下载的。

网友I:
我也用过CPM2AE的,我没假密,也没试过解码,今天才知道还有这样的加密方法,长见识了。

网友J:
清除内存,自己重写就可以了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网友K:
PLC在运行状态的时候可以读出程序代码,但是无法清除内存。需要把PLC打到停止状态。一般在PLC的编程软件中都有将PLC  STOP的设置,但是有些PLC是不能清除内存的,但是可以在不清除内存的情况下把你的程序写到PLC中。如果想把这类PLC的内存清除,请在CPU的面板上将PLC打到STOP状态。这样可以清除。我看情况是没有设置密码。

网友L:
既然写不了,就买新的把

网友M:
1,需要把PLC打到停止状态,看看

2,程序内存可能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 可能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