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C高数计数器测量脉冲输出 SFB47,SFB49

楼主(2011-11-03):
我想用313C本身内含的高数计数器测量313C本身内含的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我用脉冲输出DO+0接入高数计数器输入DI+3,按照技术手册上介绍最大输出频率为2.5K,

我的脉冲调制时基选择为0.1MS,但在实际测试中发现最小周期只能为59,最小脉宽只能为34,只要小于其中任何一个数值,就没脉冲输出,计数值不在变化,也没有错误提示,如此的话脉冲频率才为1000/5.9=170HZ,不知是我方法错误还是其他原因没考虑到,请教各位大侠

我怕输出频率过高,肉眼看不出效果,就用高数计数器计数,只要有脉冲输出就有计数增加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用过,要是日系的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B:
不是太了解这块,所以只能友情帮顶了

网友C:
你那个计数器配置 向导怎么是灰色的,要真确配置 , 然后把配置下载到PLC (硬件下载), 然后断电重启才起作用,

在具体看看 功能块的 每个参数说明,  查一查.

网友D(2014-05-02):
请问下,47的参数怎么设置才能实现SFB49输出2000个脉冲(SFB47计数2000个脉冲)使49停止输出,47计数清零?

网友(2014-07-10):
最小脉冲宽度不能小于0.2ms

34/1000*5.9ms=0.2006ms,如果设为33,为:33/1000*5.9ms=0.1947ms

这里 ‘34’为最小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47的参数怎么设置才能实现SFB49输出200...

设置SFB47比较中断,中断到后,JOB_ID=W#16#1,JOB_VAL=L#0,JOB_REQ=由 0→1;复位 SFB49中的SW_EN。

可以一试。

网友(2015-11-17):
我测试过了,OUTP_VAL=500时,表示占空比=50%,将周期设定为4时,输出频率就能达到2.5KHZ.

网友E(2016-09-29):
对:   我测试过了,OUTP_VAL=500时,表示占空比=5... 内容的回复!

怎样测试的 ,能不能用模拟软件来做,我用模拟软件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