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拉闸后带电

楼主(2011-11-03):
请问大家。市电220v 进的断路器拉闸后,下口负载线摘除,零线带220v电,火线55v电,接上负载照明,打开照明开关,(断路器没合闸),闸下口零线火线都变成110v.请大家给解释下

网友A:
接地不良

网友B:
首先火线零线没有分清楚

其次零线没有良好接地

楼主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6/2009060510564700002-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0/2009102714515200001-1.shtml

网友C:
220V与55V、以及后来的110V,是如何测得的?零线和火线,都进了开关吗?

网友D:
还是接地有问题。。。。。。

楼主:
我怀疑是断路器有问题,断路器是北京梅兰牌的32A 2p的,新楼房施工方用的这种断路器,请问大家是不是这样断路器的特性,断电下口带电?拉闸后用万用表测下口也有电压100多伏(把闸下口进我家里的线摘掉测),纠结,想换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D:
楼上真霸道,一刷就是8个相同回帖。。。。。。

网友E:
这个不是他有本事刷帖,是网通讯软件的故障,今天下午我就紧急关机一次!

网友E:
“断路器拉闸后,下口负载线摘除,零线带220v电,火线55v电”。

1、这是零线N断线的缘故:

2、其他单相设备的零线N 断线开路,这样L通过负载与N 连接,N 与L等电压22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