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变频器恒速过电压!急!!

楼主(2011-11-03):
故障现象:恒速直流过电压

变频:315kw;电机:250kw

负载:反击式破碎机

1.正常运行过程中,电网电压420V-430V,直流电压波动:580-620v,540-740v,出现恒速过电压现象;脱开负载拖电机运行,直流电压正常;想不通?!求教各位高手!!!急!!!
2.直流电压瞬间波动到680v,740v,780v且每次都会回落到正常电压:580V左右后重复波动直至过电压;

3.每次运行过电压时间都在3-5分钟之内,甚至在加速过程中也有过电压现象;

4.如加制动电阻,频繁制动,或否有负面作用?!

5.考虑客户使用一年半时间未加制动电阻且一切正常,是否有更佳措施?!

求详细告知!!谢谢!!急!!!

楼主:
故障现象:恒速直流过电压

变频:315kw;电机:250kw

负载:反击式破碎机

1.正常运行过程中,电网电压420V-430V,直流电压波动:580-620v,540-740v,出现恒速过电压现象;脱开负载拖电机运行,直流电压正常;想不通?!求教各位高手!!!急!!!
2.直流电压瞬间波动到680v,740v且每次都会回落到正常电压:580V左右后重复波动直至过电压;
3.每次运行过电压时间都在3-5分钟之内,甚至在加速过程中也有过电压现象;
4.如加制动电阻,频繁制动,或否有负面作用?!
5.考虑客户使用一年半时间未加制动电阻且一切正常,是否有更佳措施?!
求详细告知!!谢谢!!急!!!

网友A:
抱歉,一点都想不明白

网友B:
好像昨天就问过这个问题了,并且已经回复了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1/2011110218263700002-1.shtml

网友C:
调高直流电压保护和保护时间,且限电流运行降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