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紧急求助。ls plc

楼主(2011-11-03):
我公司点胶设备安装了ls plc 型号为k7m-DR30S。故障后,更换为K7M-DR30U,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输入点频率稍微有点高。但是plc有时无输出,输入的点也不通。也就是plc无法捕捉到这个点。希望高手能帮助一下。

楼主:
询问了LS plc工程师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因此觉得非常奇怪。

楼主:
输入的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A:
试试以下的设置,也可能有效。

此外,也可对脉冲捕捉进行设置。

网友B:
如果他那个点属于高速计数,频率比较高

问题估计就出现在30U没有高速计数功能

如果不是···

网友C:
楼上说的方法试试看,设置一些滤波时间,K7M-DR30U属于K120S,K7M-DR30S属于K80S,不行你可以问问LS技术,与PLC硬件版本有关系么,有的时候PLC版本不一样 有个别的指令什么的会有区别

网友D:
30U属于经济型,没有30S的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C:
我怎么记得30U是标准型,30UE是经济型呢,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E:
如果PLC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更改一下控制思路/方案来实现。

网友F:
输入的指示灯是亮的。 表示输入是有效的,只是不能分辨,可简单减速,观察一下可接受的频率,如果输入是编码器提供的,可变速降低频率,适应计数,换算控制值。

网友G:
用中断计数看看能不能扑捉到?

楼主:
对:yjig 关于

试试以下的设置,也可能有效。

此外,也可对脉冲捕捉进行设置。

谢谢您,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能把具体的程序附上吗?小弟实在对plc编程了解很少。

楼主:
对:shijianye 关于输入的指示灯是亮的。 表示输入是有效的,只是不能分辨,可简单减速,观察一下可接受的频率,如果输入是编码器提供的,可变速降低频率,适应计数,换算控制值。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输入信号确实是编码器提供的,将伺服电机降低了频率但是plc仍然是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将编码器的这个信号直接接到继电器上,继电器正常工作。而且接在DR30splc上也正常。

楼主:
感谢各位的对此事的关心,也出了很多方案。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会继续查找问题原因。有结果了会及时通知各位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编码器提供的信号是什么性质的信号呢?为什么DR30U我能完全识别呢?

网友A:
如果降低频率仍然无效,是否应该考虑该信号已经受到干扰,虽然该信号也可产生一个脉冲,但由于干扰的缘故,使这个脉冲电平并不高,达不到PLC的阈值(门槛电压)?

楼主:
如果受到干扰了,为什么继电器可以识别编码器的信号呢?

网友H:
你的编码器是否是24V的,再者编码器的输出最好接PLC得P000点P001点,你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指令监控一下,看是否有输入脉冲?

网友I:
30U属于经济型,没有30S的高速计数功能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J(2012-05-01):
请问,是这样由于遇到恶劣天气,打雷。我的起重设备上的可编程控制器材PLC被雷击,开关电源板的一开关管MOS管,被极坏、查看控制板没问题。由于现场工况比较特殊属于特种起重设备,正在起吊重物(200吨)需要怎么修理,是否控制板(程序存储板)会不会受影响,如果买一个同型号的PLC,把电源模块和输出模块更换,就可以使用?这样是否可行?请大虾指教。因为现场的工况比较特殊属于海上作业,需要特殊的处理办法,如上的方法是否可行,如果从厂家联系时间比较近,您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指教。谢谢。请尽快回复!!!

网友K:
网上有LG PLC的编程手册,建议监控一下特殊寄存器的故障代码。他家的东西很复杂,只有韩国人用得惯;即不像日本、也不像欧美!

网友L(2012-08-27):
30U是标准型,30UE是经济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