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里冒火及极板被烧断?

楼主(2011-11-04):
第一次启动高压电机跳停转子进线端碳刷C相处铜棒断裂。在更换后第二次高压电机启动后大约20秒后,水阻柜内冒火,水阻柜内液体有“开锅”现象并有大量白色气体蒸发。检查时三相极板连接的铜棒都被熏成黑色,其中B相极板的铜棒已明显变弯形而极板有一小段被烧断或烧熔在水槽内。C相的极板被烧穿一个大约6至7CM的洞。三个水槽内有大量黑色粒子。

网友A:
这么厉害?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B:
“C相的极板被烧穿一个大约6至7CM的洞。三个水槽内有大量黑色粒子。 ”

严重接触不良,打火!

网友C:
这么厉害?多大的电机啊。。。 没有用过这类

楼主:
对:守望麦田关于这么厉害?多大的电机啊。。。 内容的回复:3550KW

网友D:
感叹,这么大的电机,我还没有见识过!

网友E:
水阻柜液体浓度不合适启动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