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需要使用8台伺服加1台变频,想总线控制,求推荐。

楼主(2011-11-04):
由于需要的电机比较多,成本控制较重要,最好是国产品牌。 还有,最好一家能把PLC、伺服、变频,配齐。

网友A:
找汇川吧!当前大概只有这家有这么全

楼主:
我也想找他们,可是好像他们的人做市场不是很积极

网友B:
台达可以的,有什么详细要求不。

网友C:
国产伺服电机有的,不知你要哪一种型号规格的?

楼主:
电机比较多,接变压器的话,可能难以做到,最好是能直接三相380V供电的 还有,就是需要能以总线连接,至少是CANOPEN吧

网友B:
台达A2的伺服就支持。。

网友D:
三菱QD75MH4用2个

网友E:
有钱就买Rexroth 的

网友F:
把具体配置说说呢

网友G:
这个你可以找无锡信捷,包含PLC(可以达到10轴伺服),变频器、步进伺服马达等一站式搞定,并且服务挺好的。这个是国内最低价配置供应商(性能非常稳定

楼主:
1、经济性很重要 2、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国产的应该能胜任 3、驱动器分散布置在20多米的范围内,所以,最好别用变压器供电。

网友H:
用固高的CPAC控制器可以做. 价格也比较便宜,不需要走总线. 配齐你只要找代理就可以了.

QQ:57577105

网友I:
楼主,您好!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你提到的该系统,我公司有一个很成熟的专用多轴控制器对应,该控制器采用TI公司32BIT DSP来做为中央处理器,主频达到了150MHz (6.67ns周期时间),一台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8台伺服电机(联动/点动均可),8台联动时,脉冲输出频率可达120KHZ(可做PTO多段管线控制),控制器有9路编码器高速采集接口(A、B、Z三相),可通过采集回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器的信号,实现闭环控制。控制器还有2路RS485信号,可与任意触摸屏进行通讯,一路CAN信号,8路DI,6路DO,2路AD,2路DA,有专用的金属外壳。如果需要再扩展伺服轴,可以再加一个这种模块,可以走RS485或CAN总线来进行通讯联接。软件部份可以由贵公司来编写,也可以贵公司提控制要求,我公司来编写。

联系人:杨工 QQ:534419821 EMIAL:534419821@QQ.COM 电话:0731-84826079 /1387484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