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电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星三角起动电流的简单推算

楼主(2011-11-04):
     空压机电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星三角起动电流的简单推算

      电机的启动电流不是一个定值,在电机启动过程中,这个电流由大到小在变化,是时间的倒数函数(i=I+I/(a-t))。没有具体公式。
      电源刚接通时,电机基本没有感抗,只有阻抗,也就是线圈的直流电阻,这个数值是很小的,因此这个瞬间的电流是非常大的,会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十倍,但持续时间非常短,通常只有零点零几秒。随着电机开始转动,这个电流急剧下降,如果不带负载启动,在1秒钟内就会降到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随着转速的上升,2秒之后就能降到2-3倍,之后继续下降,直到等于额定电流,这时电机转速也上升到了额定转速。
      所以,电机的启动电流指的是个平均值。由于不同的电机、不同的负荷、不同的启动方式,启动所需的时间是不相同的,平均电流就有很大区别。
      对于大型电动机,就需要对启动过程电流时间函数作详细计算,才能确定断路器保护定值整定。
      一般40KW以下的小型电机,对启动过程是不提供保护的,因此断路器的选择上,只要能很躲过启动电流冲击就行。
      由于断路器的动作是有时限的,因此额定电流的4-7倍都行,空载启动选下限,带负荷启动选上限。
      采用星-角启动的,启动电流要比直接启动低1.7倍,但持续时间要长些,切换到角形后,电流变化不大。

一般情况下:

1电动机额定功率*2=电动机额定电流;

2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3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流是全压启动(直接启动)电流的1/3,

4星三角启动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4倍

5三角起动电流是星启动电流的1.732倍。

网友A:
一知半解的瞎扯淡。。

网友B:
          下面蓝色字体的不错,很好,给 LZ 下半生受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知半解的瞎扯淡。。

请你说说你的全知全解?

网友C:
论坛大家讨论,什么是“瞎扯淡。。”,你为什么不能说出全解来?

网友C:
1、异步电机的负载特性与转子的转速有直接关系;

2、可以把异步电机等效成定子空载运行时的电感、感抗与堵转时的转子电感、感抗、电阻的并联电路;

3、异步电机空载同步运行时,电感大,感抗大,励磁电流小,转子电路相当于开路;

4、异步电机堵转时,转子电路处于短路状态,转子电路的短路阻抗(电感、感抗、电阻)小,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