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高手,如何安装WINCC

楼主(2011-11-04):
我安装了SQL2000,再装WINCC时出现Instance WinCC of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not found on this computer.是什么问题?以前安装同样板本是可以的,由于计算机出现问题重装,就安装不了,XP系统和以前一样

网友A:
ServicePack 3 确认一下SQL2000 是这个版本么。

楼主:
是这个版本,以前安装是这个版本`,没有其它版本

网友B:
你把你的SQL2000安装时放入的根目录中安装;
WINCC也拷贝到跟目录中去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