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OP-B05S100人机与单片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想请问一下台达人机串口与AVR单片机连接电路,最好能加一个发送与接收指示灯更好了,谢谢!

网友A:
只能通过宏自由通讯来解决了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连接电路,需要用MAX232芯片吗?

网友B:
是的,我曾经用PIC做过一个,用的是这个系列的芯片,我们当时做的是485的,232通信因为是双工的,软件还要简单些吧.

网友C:
232和485通讯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