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12SC定位控制时,如何实现暂停控制

楼主(2011-11-04):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12SC如何实现暂停控制,如电机需要行走1000mm,当其走到200mm时我按了一下暂停按键;此时电机停止,但当我再按下启动按键时,电机走完剩下的800mm后停止,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这个的话要用编码器的吧,暂停的同时,把编码器的反馈值保存起来,与预设的的值进行相减,这样应该就能实现了吧。

楼主:
在完成指令如M1102旁边串一个D1305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在按下时你把它做一个减法,在你再次按下启动时把你剩下的值再给它就完啦,

网友C:
台達PLC

M1334  EH主機,CH0暫停脈衝輸出;EH2/SV主機,CH0停止脈衝輸出

M1335 EH主機,CH1暫停脈衝輸出;EH2/SV主機,CH1停止脈衝輸出

M1520  EH2/SV主機,CH2停止脈衝輸出

M1521  EH2/SV主機,CH3停止脈衝輸出

网友C:
SC主機好像沒有標誌信號

网友D:
你这个用绝对定位啊,,,,,下次启动的是在恢复DRVA前面的条件即可

网友E:
请问楼主有dvp-12sc的编程资料吗? 有的话麻烦发我一下,非常感谢! cg798966669@163.com

网友F:
对:远走高飞关于你这个用绝对定位啊,,,,,下次启动的是在恢复DRVA前面的条件即可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