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洗衣机电路图

楼主(2011-11-04):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洗衣机电路图 ?R1 、R2、C3、C4在这个电路中到底起什么作用的 ?感觉不需要这个也可以啊,谢谢!

网友A:
洗涤电动机是单相电动机需要正反转控制,做正反向辅助启动用的

网友B:
正反转启动用

楼主:
大哥 不是L1接电容C2的左边正转  接C2的右边反转吗??????

我的双筒洗衣机甩干电机 转速变慢了,力量也小 ,个人怀疑是不是电机进水短路了?

上次也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好啦(很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自动变好)。这次又发生了,但是过了一天还没好,难道只有换电机了吗?谢谢了。

楼主:
小弟新手的 为什么没人能具体给讲解讲解 R1 R2 C3 C4的作用 及洗涤电路是怎么控制的???看来发错地方了 早知道发到 刘老师的变频论坛了 谢谢了

楼主:
如 T1 拨到 C端 ,电机 C2两端就一直有电了, 上面的 SA ,T2,T3,T4再怎么动作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啦????

楼主:
那位大哥能帮解释一下吗?先谢过!

网友C:
R1   R2  C3   C4    是“阻容吸收”元件,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吸收电网中的高次谐波 ,起保护作用。没有他们也可正常工作,很多洗衣机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就没装这些元件

楼主:
谢谢了, 原来是“阻容吸收”元件。 还是很疑问 T1 拨到 C端 ,电机 C2两端就一直有电了, 上面的 SA ,T2,T3,T4再怎么动作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啦????

网友D:
第一,不会是正反转辅助的,因为没有离心开关,就谈不上启动和运行的问题。

阻容吸收可能性居大,但在阻容吸收上家熔断器没见过,或许是为了防止火灾。上参数瞧瞧。

楼主:
我家洗衣机脱水电机坏了,就随便去网上搜了个相似的电路图,想想双筒的大概原理都差不多,看不懂所以才来工控询问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参数的。

一、原来是“阻容吸收”元件。 还是很疑问 T1 拨到 C端 ,电机 C2两端就一直有电了, 上面的 SA ,T2,T3,T4再怎么动作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啦????

二、我的双筒洗衣机甩干电机,转速变慢了,力量也小 ,个人怀疑是不是电机进水短路了?

上次也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好啦(很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自动变好)。这次又发生了,到现在一直没好,,难道只有换电机了吗?谢谢了

网友E(2011-12-08):
   R1 、R2、C3、C4 阻容吸收电路,保护转换开关的触点。

网友F:
洗衣机转速慢,过几天就好了,可能是洗衣机水封坏了,水漏到电机里面,造成启动绕组与电机主绕组短路引起的,你可以把电机绝缘处理好后再换个水封就没问题了。

楼主:
花了一百多元换了个电机就好啦